请教高手:自己编的串口程序,终端收到乱码

楼主(2008-06-04):
用的是S3C2410,终端上出来的是乱码。串口应该能直接发字符,不需要什么转换吧!波特率应该不会有问题吧,我是直接套公式的!
串口通信方式为:波特率为115200,无奇偶校验,1位停止位,8位数据位

程序代码如下: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ctype.h>
#include "2410addr.h"

#define pclk        12000000

void Uart_Init( int baud)
{  int i;

     // I/O口设置 (GPH5,GPH4) UART1的(RXD1,TXD1)
     rGPHUP =0x00;// The pull up function is enable
     rGPHCON = (rGPHCON & (~0x00000F00)) | (0x00000A00);
     //GPH5为RXD1、GPH4为TXD1

      rUFCON1 = 0x0;//UART channel 1 FIFO control register, FIFO disable
      rUMCON1 = 0x0;//UART chaneel 1 MODEM control register, AFC disable

      rULCON1 = 0x03;// 禁止IRDA,无奇偶校验,1位停止位,8位数据位
      rUCON1  = 0x245;// 使用PCLK来生成波特率,发送中断为电平触发模  式,接收中断为边沿触发模式,
// 禁止接收超时中断,使能接收错误中断,正常工作模式,中断或查询方式
(非DMA)

    //串口波特率设置
   rUBRDIV1=( (int)(pclk/baud/16.0) -1 );// 未用PLL,则pclk=12M
   for(i=0;i<100;i++);
}

//向串口发送字节数据,并等待发送完毕。输入为data是要发送的数据
// 对于'\n'字符,发送时会加入'\r'字符
void UARTPutch( int data)
{  int i;

     if(data=='\n')
      {
        while(!(rUTRSTAT1 & 0x2));// 等待发送器为空
        for(i=0;i<10;i++);
        //because the slow response of hyper_terminal
         rUTXH1 = '\r';
      }
     while(!(rUTRSTAT1 & 0x2)); //Wait until THR Buffer is empty
     for(i=0;i<10;i++);
     rUTXH1=data;
}

//向串口发送一字符串,*str为要发送的字符串的指针
void UARTPuts (char const *str)
{
    while(*str !='\0')
     UARTPutch(*str++);
}

int Main(void)
{
   int i;
   Uart_Init(115200);  // 初始化UART1
   while(1)

       for(i=0; i<10; i++)
       {
         UARTPuts("Hello World!\n");
       }

}
return(0);
}

网友A:
确定你的pclk是12M?

楼主:
回复主题:请教高手:自己编的串口程序,终端收到乱码

我大概知道原因了,从模板启动后可能设置了默认系统FCLK为200M,那如果是按1:2:4则PCLK应是50M,不发乱码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