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tUsbHid的hid驱动

楼主(2008-06-04):
这是我的程序 我用的是avr单片机 自带usb
#include <cstdlib>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windows.h>
#include "AtUsbHid.h"

#define Vid 0x03EB
#define Pid 0x2013

using namespace std;

void main(void)
{
    HINSTANCE hLib = NULL;
    hLib =LoadLibrary(AT_USB_HID_DLL);
    if(hLib == NULL){
        cout << "no hlib\n";
    }
        //cout << "ok\n";
    if (loadFuncPointers(hLib)==NULL) {
        cout << "no load\n";
    }

    if (DYNCALL(findHidDevice(Vid, Pid)))
    {
    //    timer1->Enabled=true;
    //    button1->Text="Ready";
    //    timer1->Start;
        cout << "ok\n";
    }
    else
    {
        // Can't access leds button if not connected
        cout << "no device\n";
    }
    //system("PAUSE");
    // return EXIT_SUCCESS;
}
结果显示 no device
at90usb的id 如我所写vid0x03EB Pid 0x2013 但是为什么我电脑还是只能显示unknown device呢
请大虾指点下

网友A:
不认识的都是没有枚举成功,用HOUNDBUS查下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