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问题

楼主(2007-03-20):
void lcd_delayus(unsigned char us)       //延时us的程序 ;
{
   us=us/8;
   for(; us>0;us--)
     {;}
}
  错误显示: syntax error near'void'
            syntax error near'{'
            syntax error near'for'
            syntax error near';
            non-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r

网友A:
随便说说

  应该是其它地方的问题引起的...

楼主:
什么会影响它呢?

着是独立的怎么还有会影响的呢?
大多数的程序都会调用 的

网友B:
向前看,这前面的语句没结束,比如函数声明缺少分号

楼主:
楼上说的对

非常感谢,前面是缺少分号了

楼主:
请问在带字库里如何去定义自己的数据

比如:我把所有的数字变成了24*24大的
然后进行定义
unsigned char code lcd_sz[10][72]={{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3,0xFF,0xC0,
0x07,0x81,0xE0,0x0F,0x00,0xF0,0x1F,0x00,0xF8,0x1E,0x00,0x78,0x3E,0x00,0x7C,0x3E,0x00,0x7C,0x3E,0x00,0x7C,0x3E,0x00,0x7C,0x3E,0x00,0x7C,0x3E,0x00,0x7C,0x3E,0x00,0x7C,0x3E,0x00,0x7C,0x3E,0x00,0x7C,0x3E,0x00,0x7C,0x1E,0x00,0x78,0x1F,0x00,0xF8,0x0F,0x00,0xF0,0x07,0x81,0xE0,0x03,0xFF,0xC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1,0xFF,0x00,0x03,0xFF,0x00,0x07,0xFF,0x00,0x0F,0xFF,0x00,0x1F,0xFF,0x00,0x1F,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3F,0xFF,0xFC,0x3F,
0xFF,0xFC,0x3F,0xFF,0xFC,0x00,0x00,0x00},.....}
可以吗?
怎么调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