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68 FIO问题

楼主(2007-03-21):
我用LPC2368的FIO时,FIO2DIR、FIO2SET都赋值了,可是IO口没有变成相应的电平。后来我DEBUG了一下MCB2300下的Blinky,用的Simulator,当单步走到FIO2DIR、FIO2MASK时提示下面的信息(用的Keil uV3):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3FFFC040 : no 'write' permission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3FFFC050 : no 'write' permission

    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请各位给点建议!

网友A:
LPC2368的FIO没问题,仔细看看例程

在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 Debug —> Initialization file中添加:
MAP  0x3FFF0000, 0x3FFFFFFFF  READ WRITE EXEC
即可解决***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3FFFC040 : no 'write' permission问题

网友B:
RE

z_bing:
  LPC2368的FIO没问题。已在ADS1.2下测试。

网友C:
如果控P2口....

要把 PINSEL10 = 0;这句加上即可.P2.0~P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