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规格书中提到的参数请教

楼主(2007-03-22):
(无正文)

楼主:
没有解惑, 顶一下

网友A:
关于三极管规格书中提到的参数

生产线上每批(次)出来的三极管参数都有一定的离散性,如离散性太大,则会影响电路的工作状态,则"Minimum lot-to-lot spread for reliable operation"就可理解为"最小的批与批之间的离散性保证(电路)的可靠工作"

Ptot: Total dissipation at Tc<25'C
Ptot; p=power, tot=total,
Total dissipation at Tc<25'C=当Tc<25'C时的总功耗

楼主:
多谢楼上高手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