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 中 ADC快速交替模式和慢速交替模式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8-06-06):
只是7个和14个时钟周期的区别吗? 这样似乎不必分成两种模式啊.
再有, 快速交替模式设置CONT位才连续转换,否则只转换一次; 而慢速交替模式就是循环交替转换(即使不设CONT位),是这样理解吗?

手册中关于慢速交替模式里有一句:"在这个模式不能设置CONT 位,因为它将连续转换所选择的规则通道。" 这个'它'是指设置CONT 位还是指慢速交替模式?  也就是理解为:
1.在这个模式不能设置CONT 位,因为设置CONT位将连续转换所选择的规则通道。
2.在这个模式不能设置CONT 位,因为慢速交替模式将连续转换所选择的规则通道。

而从后面的图152看, 2的理解是对的, 那为什么不能设CONT位呢?

网友A:
STM32中ADC快速交替模式和慢速交替模式区别

为方便说明,首先做如下假定:
  T0 - 触发转换开始的时间
  T1 - 触发转换开始过了1个ADC时钟周期
  T2 - 触发转换开始过了2个ADC时钟周期
  ........
  T7 - 触发转换开始过了7个ADC时钟周期
  ........
  T14 - 触发转换开始过了14个ADC时钟周期
依此类推。

如果ADC2和ADC1都设置CONT位,快速交替模式的顺序可通过下面例子说明:
1)T0 - ADC2开始第1次采样转换
2)T7 - ADC1开始第1次采样转换
3) T14 - ADC2的第1次转换完成 并且 ADC2开始第2次采样转换
4)T21 - ADC1的第1次转换完成,ADC1开始第2次采样转换
5) 以下如此循环

               1         2         3
ADC2 |--采样转换--||--采样转换--||--采样转换--|
ADC1 |-等待||--采样转换--||--采样转换--||--采样转换--|

慢速交替模式的顺序可通过下面例子说明:
1)T0 - ADC2开始第1次采样转换
2)T14 - ADC2的第1次转换完成 并且 ADC1开始第1次采样转换
3) T28 - ADC1的第1次转换完成 并且 ADC2开始第2次采样转换
4)T42 - ADC2的第2次转换完成 并且 ADC1开始第2次采样转换
5) 以下如此循环

               1         2         3
ADC2 |--采样转换--||----等待----||--采样转换--||----等待----|
ADC1 |----等待----||--采样转换--||----等待----||--采样转换--|

如果设置了CONT位,在T14当ADC2完成第1次转换的时候,ADC1将启动但ADC2也会开始第2次采样转换(因为CONT位),造成了2个通道的重叠,这是不对的。所以慢速交替模式下不能设置CONT位。

我认为慢速交替模式下的那张图不准确。

楼主:
多谢斑竹,但还是想问,如此则慢速交替似乎没必要啊,

用ADC1连续采样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加一个"慢速交替模式"?

网友A:
我们的口号是“STM32释放您的创造力”

你觉得没有必要的东西,不一定所有人都觉得没有必要。

多一种选择,就为释放您的创造力多出一份可能。

网友B(2008-08-17):
是不是涉及到每次AD转换时间不一样,输出精度也不一样?

网友A:
ADC的转换时间与输出精度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