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

楼主(2007-03-23):
`timescale 1ns / 1ps
////////////////////////////////////////////////////////////////////////////////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10:46:31 03/20/07
// Design Name:
// Module Name:    inout_module
// Project Name:
// Target Device: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
module inout_module(
               clk_125,
                    rst_n,
                    s,
                    cl,
                    d_out,
                    d_in,
                 mult_out0,
                  mult_out1,
                  mult_out2,
                  mult_out3,
                  mult_out4,
                  mult_out5,
                  mult_out6,
                  mult_out7,
                  mult_out8,
                  mult_out9,
                  mult_out10,
                  mult_out11,
                  mult_out12,
                  mult_out13,
                 mult_out14,
                  mult_out15
                    );

input       clk_125,rst_n,s,cl;
input [7:0] d_in;
input [7:0] mult_out0;
input [7:0] mult_out1;
input [7:0] mult_out2;
input [7:0] mult_out3;
input [7:0] mult_out4;
input [7:0] mult_out5;
input [7:0] mult_out6;
input [7:0] mult_out7;
input [7:0] mult_out8;
input [7:0] mult_out9;
input [7:0] mult_out10;
input [7:0] mult_out11;
input [7:0] mult_out12;
input [7:0] mult_out13;
input [7:0] mult_out14;
input [7:0] mult_out15;

output  [7:0] d_out;

reg     [7:0] d_out;
reg     [4:0] cont;
reg     [7:0] dout;

always@(posedge clk_125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
      begin
        cont  <= 0;
        d_out <= 8'b0;
         dout  <= 8'b0;
      end

    else
      begin
         if(~s)
            begin
             d_out <= d_in;
             end
      else if(s)
            begin
              cont  <= cont + 1;
               d_out <= dout;
          end
      else if(cl)
            begin
             d_out <= 8'b0;
                dout  <= 0;
                cont  <= 0;
          end
    end
 end

/*always@(posedge clk_125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ont <= 0;

   else
      begin
       if(s)
              cont <= cont +1;
      else if(cl)
             cont <= 0;
      end
end  */

always@(cont or mult_out0 or mult_out1 or mult_out2 or mult_out3 or mult_out4 or mult_out5 or mult_out6 or mult_out7 or mult_out8 or mult_out9 or mult_out10 or mult_11 or mult_out12 or mult_out13 or mult_out14 or mult_15)
  case(cont)
      5'b00001: dout = mult_out15;
        5'b00010: dout = mult_out14;
            5'b00011: dout = mult_out13;
        5'b00100: dout = mult_out12;
line119        5'b00101: dout = mult_out11;
         5'b00110: dout = mult_out10;
         5'b00111: dout = mult_out9;
         5'b01000: dout = mult_out8;
         5'b01001: dout = mult_out7;
         5'b01010: dout = mult_out6;
         5'b01011: dout = mult_out5;
         5'b01100: dout = mult_out4;
         5'b01101: dout = mult_out3;
         5'b01110: dout = mult_out2;
         5'b01111: dout = mult_out1;
         default : dout = mult_out0;
    endcase
endmodule
综合时报错如下:
ERROR:HDLCompilers:26 - "inout_module.v" line 119 expecting 'endcase', found '\241'
ERROR:HDLCompilers:26 - "inout_module.v" line 119 expecting 'endmodule', found '5'
ERROR: XST failed

网友A:
代码嵌套出问题了

仔细做一下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