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编译为什么头文件总是包含不进去?

楼主(2007-03-28):
我用keil 编译时包含的头文件总是包含不进去是怎么回事?该任何设置?如:#include <AT89x051.H>,出错提示是: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t12.c...
*** WARNING C318 IN LINE 1 OF t12.c: can't open file 'AT89x051.H'
T12.C(27): error C202: 'TMOD': undefined identifier
T12.C(28): error C202: 'TH0': undefined identifier
T12.C(29): error C202: 'TL0': undefined identifier
T12.C(30): error C202: 'IE': undefined identifier
T12.C(36): error C202: 'P3_0': undefined identifier

网友A:
写错了吧。改成AT89X51试试。

楼主:
还是不行,是不是要把头文件加到当前工程项目中?

网友A:
通常不用的。你先确认这个头文件是否存在。

要不你把它复制到你的工程目录下,然后用#include "xxx.h"

网友B:
按鼠标右键,自动插入头文件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