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的计数器

楼主(2007-04-01):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OUNTER IS
 PORT( CLK:IN STD_LOGIC;
       EN: IN STD_LOGIC;
        S: IN STD_LOGIC;
       LOAD: 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C: OUT STD_LOGIC;
       JISHU: 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
END ENTITY;
 ARCHITECTURE BHV OF COUNTER IS
   SIGNAL TEMP: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BEGIN
   PROCESS(EN,CLK,S,LOAD)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EN='1')
          THEN IF(S='1') THEN TEMP<=LOAD;
               ELSIF(TEMP<10) THEN TEMP<=TEMP+1; C<='0';
                   ELSE TEMP<="0000";
                       C<='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JISHU<=TEMP;
END BHV;
其中EN是使能端,如果是1的话就计数,否则就不计,
S是置位端,如果是1的话就把LOAD的值赋给TEMP
但是编译通不过,不知错在哪?

网友A:
是不是文件名的问题

看看文件名是不是counter.vhd,如果不是的话改成这个试试

网友B:
估计是你的文件名不对

我把你的程序直接复制了,放到quartus2下面编译,没有任何问题。

就跟楼上说的,把文件改了试试看。

楼主:
谢了

哦,我用的是MAXPLUS 2,不过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