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语法问题请教

楼主(2008-06-13):
module Ram(RamAddrH, RamAddrL, RamAddrMSB, RamData,
           RamWR, RamRD, RamCS, McuData, McuWR, McuRD, McuRS, xck);

output        RamWR;           // cpld 与 ram 的写信号
output        RamRD;           // cpld 与 ram 的读信号
output        RamCS;           // cpld 与 ram 的片选信号

initial
begin
  RamWR=1'b1;
  RamRD=1'b1;
  RamCS='b0;
  RamAddrMSB=1'b0;
end

//////////////////////////////////////////////////
编译是出现如下错误
Error: Verilog HDL Procedural Assignment error at Ram.v(30): illegal Procedural Assignment to nonregister data type "RamWR"
Error: Verilog HDL Procedural Assignment error at Ram.v(31): illegal Procedural Assignment to nonregister data type "RamRD"
Error: Verilog HDL Procedural Assignment error at Ram.v(32): illegal Procedural Assignment to nonregister data type "RamCS"
Error: Verilog HDL Procedural Assignment error at Ram.v(34): illegal Procedural Assignment to nonregister data type "RamAddrMSB"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数据类型没有定义

网友B:
默认的是wire 不能在initial里面赋初值

默认的是wire 不能在initial里面赋初值

网友C:
定义为reg型咯

initial语句里的赋值应该都要定义为reg类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