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AutoCAD几何计算器实现快速定位

楼主(2008-06-14):
引 言
  几何计算器是AutoCAD R12提供的一个十分有用的工具。和普通的计算器一样,几何计算器可以完成+、-、*和/的运算以及三角函数的运算。这使得用户在使用AutoCAD绘图过程中,可以在不中断命令的情况下用计算机进行算术运算,AutoCAD则将运算的结果直接作为命令的参数使用。但重要的是,和一般的计算器不同,AutoCAD几何计算器可以作几何运算。它可以作坐标点和坐标点之间的加减运算,可以使用AutoCAD的OSNAP模式捕捉屏幕上的坐标点参与运算,还可以自动计算几何坐标点。如计算两条相交直线的交点,计算直线上的等分点等。此外,AutoCAD几何计算器还具有计算矢量和法线的功能。当然,AutoCAD几何计算器还有其它的功能,这里就不一一罗列。
  在使用AutoCAD绘图中,常常需要确定一些无法直接给出坐标的点。例如,任意两点间的中点;和任意方向直线相切的圆的圆心;以及直线上任意等分点等。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CAD绘图的定位问题。实际上,在许多计算机绘图场合,定位是否方便和精确往往直接影响作图的效率和速度。因此,应该充分利用AutoCAD几何计算器的几何运算功能,来实现AutoCAD绘图中的快速定位。
  在命令提示Command:下键入CAL或激活下拉式菜单的辅助菜单项拾取其中几何计算菜单项都可启动AutoCAD几何计算器。CAL命令也是一个透明命令,可以在其它的命令下随时启动几何计算器。此外,还可以在AutoLISP程序中使用CAL命令。
  下面是利用AutoCAD几何计算器的几何运算功能实现在AutoCAD绘图中经常遇到的几个快速定位的实例。
  1.在两实体间确定中点
  这里不需先在两个实体之间画一条辅助线再用OSNAP的MID模式得到中点。例如,要从一个圆心和一直线的端点之间的中心为起点画一直线。操作过程如下:
  Command: line
  From point: 'cal (启动几何计算器)
  >> Expression: (cen end)/2 (输入表达式,这里计算器把OSNAP的cen和end模式当作点坐标的临时存储单元)
  >> Select entity for CEN snap:(用光标捕捉圆心)
  >> Select entity for END snap:(用光标捕捉直线的端点)
  To point:
  其它的目标捕捉模式如int、ins 、tan等等均可在几何计算表达式中使用。如果用表达式(cur+cur)/2代替表达式(cen end)/2,则可以在计算机要求输入点时,再设定OSNAP方式来捕捉所需的点。
  2.确定一条直线上的任意等分点和与直线端点定长的点
  使用几何计算器提供的plt和pld函数可以完成这个操作。假设屏幕上有一端点为A和B的直线,要在直线上获得分直线段AB为1比2的点。仍以画直线为例,操作过程如下:
  Command: line
  From point: 'cal
  >> Expression: plt(end,end,1/3)
  >> Select entity for END snap:(用光标捕捉端点A)
  >> Select entity for END snap:(用光标捕捉端点B后即得到距A点为1/3线段长的点)
  To point:
  如果要得到直线上距端点A为5的点,使用函数pld(end,end,5)代替上面操作过程中的plt(end,end,1/3)即可。
PCB资源网-免费powerpcb视频教程在线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