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CCAVR中的sprintf函数问题

楼主(2007-04-04):
我现在ICCAVR中编了一段简单的函数
#include<stdio.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mp[10];
  int n=0;
  sprintf( tmp, "%d", n );
 }
编译后总是报错
 type error in argument 2 to `sprintf'; found `pointer to const char' expected `pointer to char'
C:\icc\bin\imakew.exe: Error code 1
后来我把程序在别的编译器上编译都得到通过了,难道是ICCAVR不支持sprintf函数吗,这个我很困惑
谢谢各位帮我看看

网友A:
ICCAVR能用这个函数,我用过!!

楼主:
谢谢,我找到问题的原因了

原来是要把“Project->Options->Target->Strings In FLASH Only”前面的小勾去掉就可以编译通过了,唉,这个问题找了我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