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1602使用问题

楼主(2008-06-17):
CD, LCD, ov, vr, AI
最近在使用1602,写了几个程序都是只有背光显示,无法显示数据
第一个:RS-P2.0 RW-P2.1 E-P2.7(E通过与74ls00与RD WR相连)如第一个图

LCD_COMW    EQU        8000H    ;写命令字
LCD_DATAW    EQU        8100H    ;写数据寄存器
LCD_COM    EQU        8200H    ;读命令字
LCD_DATA    EQU        8300H    ;读数据寄存器
        ORG     0000H
        SJMP    Main
        ORG     0030H
Main:
        MOV     SP,#60H        LCALL   DS1
        LCALL   INT_LCD      ;清屏
        LCALL   DS1
        MOV     A,#38H       ;设置8位操作数,2行显示,5×7点阵
        LCALL   W_LCD_C
        MOV     A,#0CH       ;显示开关控制:显示开关
        LCALL   W_LCD_C
        MOV     A,#06H       ;输入方式设置:设置AC为自动加1,光标右移一个字符位
        LCALL   W_LCD_C
        MOV     A,#80H       ;显示位地址第一行,第0位
        LCALL   W_LCD_C
        MOV     DPTR,#CCTAB1
        MOV     R0,#0FH
LINE1:
        MOV     R1,#00H
LCD2:
        MOV     A,R1
        MOVC       A,@A+DPTR    ;第一行DISPLAY
       MOV     R2,DPL
          MOV     R3,DPH
       LCALL   W_LCD_D
       INC       R1
       MOV       DPL,R2
      MOV       DPH,R3
          DJNZ       R0,LCD2
        MOV     R4,#0EH
LCD3:   LCALL   DS1
        DJNZ    R4,LCD3
        SJMP    MAIN
        END
;------------------------------------------------------------
INT_LCD:
        LCALL     LCD_CLS
        LCALL     DS1
        RET
LCD_CLS:
        MOV       A,#01H      ; 清屏
        LCALL           W_LCD_C
        RET
W_LCD_C:
        PUSH      ACC
        LCALL     WAIT_LCD
        POP       ACC
        MOV       DPTR,#LCD_COMW
        MOVX            @DPTR,A
        RET
WAIT_LCD:
        LCALL      R_LCD_C
        JB             ACC.7,WAIT_LCD
        RET
R_LCD_C:
        MOV        DPTR,#LCD_COM
        MOVX            A,@DPTR
        RET
W_LCD_D:
        PUSH       ACC
        LCALL      WAIT_LCD
        POP        ACC
        MOV       DPTR,#LCD_DATAW
        MOVX      @DPTR,A
        RET
DS1:
        MOV     R7,#60H        ;延时
DELAY1:
        MOV     R6,#00H
        DJNZ    R6,$
    DJNZ    R7,DELAY1
        RET
CCTAB1: DB 57H,45H,4CH,43H,4FH,4DH,45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20H;'WELCOME'

网友A:
你看一下驱动IC资料。

一般按照IC资料的初始化要求,很容易点亮。

网友B:
这个时液晶芯片的电源脚,你说把电源输入悬空会怎么样?

网友C:
接线错了

有读写操作时,P2.7为电平,你看下图,只要P2.7为0,E信号是不是就为0,呵呵

网友D:
硬件接好,按照1602的时序来应该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