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法器

楼主(2007-04-09):
我在QuartusII下编译以下程序:

-- 工程名称:ADDER_CTRL.qpf
-- 文件名称:ADDER_CTRL.vhd
-- 带控制端口的加法器
--          ┌──────┐
--  in1>──┤            │
--          │    adder   ├──> pout
--  in2>──┤            │
--          └──┬───┘
--  cnt1 >────┘
-------------------------------
-- library include
-------------------------------
library ieee;
library work;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work.all;

entity adder_ctrl is
port(
    in1 : in bit_vector(0 to 3);
    in2 : in bit_vector(0 to 3);
    cnt1: in bit;
    pout: out bit_vector(0 to 3));
end adder_ctrl;

architecture func of adder_ctrl is
begin
    process(cnt1)
    begin
        if(cnt1='1')then
            pout <= in1 + in2;
        end if;
    end process;
end func;

编译时出现以下错误:
Error: VHDL error at adder_ctrl.vhd(34):
can't determine definition of operator ""+"" -- found 0 possible definitions
不知道错在哪里。

网友A:
加2个库文件就行了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numeric_std.all;

网友A:
补充:

刚才没看清楚,还有1个问题:
原来你用的是bit类型,那库都是std_logic的,当然不行。所以要把你的端口定义,换成是std_logic和std_logic_vec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