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耦合电容问题。

楼主(2007-04-10):
    车载DVD视频经过放大后,通过一个射随器,进入视频解码IC,耦合电容为0.1uF和100uF并联,显示屏为3' TFT数字屏。但此时显示屏在播放十一阶灰度信号时,屏中间灰度居中处有明显的条纹干扰,增大100uF至470uF后,条纹明显减少。但车载机高度不够,放不下这么大的电容。
    请问各位大哥,有无方法彻底解决此问题,另外请问一下,视频耦合电容的取值,工程上一般怎么计算。

    郁闷,图传不上去。

网友A:
看来是后级的输入阻抗不够大

或者前级的输出阻抗太大

网友B:
应该增加后级的输入阻抗

网友C:
 加个0.1u电容应该就可以了吧?470u的大电容我没加过

楼主:
加个0.1u电容应该就可以了吧?470u的大电容我没加过
不是指耦合进解码IC,是主板到前屏的耦合,前屏上还有一个滤波网络,真正的末级耦合是0.68u。

楼主:
视频耦合电容的取值,工程上一般怎么计算?

哪位大哥指教一下啊!

网友D:
用10uF就可以了

一般经验就是这样,图像有问题是射随偏置点不对,或者要直流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