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UBOOT1.1.4编译问题,谢谢!

楼主(2007-04-11):
我用的是CROSS—2.95.3,编译1.1.2没问题,但编译1.1.4老是不能,出现在cc1: invalid option 'abi=apcs-gnu'错误,把编译系统换成CROSS-3.2也还是同样的问题。
是编译系统版本太底嘛?请指点,真诚谢谢!
  另,在UBOOT1.1.2中,加入USB命令也不行,是不是这个版本不支持USB哦??

楼主:
求高手指导!

谢谢高手指导啊!

网友A:
这种问题,网上一大把

google一下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