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64上一直uCOS-II的小问题!

楼主(2007-04-12):
请大侠赐教:
我在ICCAVR编译器下,移植uCOS-II,编译后没有错误,但是出现很多条warning:
warning: COFF no struct tag 'os_tcb' found for symbol index 199
warning: COFF no struct tag '.1' found for symbol index 206
warning: COFF no struct tag '.1' found for symbol index 246
warning: COFF no struct tag 'os_tcb' found for symbol index 345
……
……
……

哪位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请问楼主:你是如何处理中断?

请问楼主:你是如何处理中断?

如果没有加入向串口发送数据任务时(用中断方式),其它的两个任务运行正常起来一切正常.
我发现如果任务中如果有用到中断,系统运行一会儿,就不能调度了( OSTickISR()不运行了,原因是 SREG的位I被清零)

谢谢!

验证系统是否有在进行任务调度方法:
在函数OSTickISR()中放一个IO取反,所以只要该IO有输出周期性的方波就说明系统时间有运行,即有进行任务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