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让我抓狂的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07-04-13):
S3x44b0x的串口在fifo模式下采用中断方式发送字符串"123456789abcdf"

发送函数为
void __irq Uart0_TxFifoInt(void)
{
    int i;

  while( !(rUFSTAT0 & 0x200) && (*uart0TxStr != '\0') )   //until tx fifo full or end of string
    {
     rUTXH0=*uart0TxStr++;
    }
    rI_ISPC=BIT_UTXD0;
    if(*uart0TxStr == '\0')
    {
     rUCON0 &= 0x3f3;
     rI_ISPC=BIT_UTXD0;
    rINTMSK|=BIT_UTXD0;
    }
}

结果超级终端没有任何显示

如果增加一个延时函数Delay(),如下所示
void __irq Uart0_TxFifoInt(void)
{
    int i;

  while( !(rUFSTAT0 & 0x200) && (*uart0TxStr != '\0') )   //until tx fifo full or end of string
    {
     rUTXH0=*uart0TxStr++;
    Delay(70);
    }
    rI_ISPC=BIT_UTXD0;
    if(*uart0TxStr == '\0')
    {
     rUCON0 &= 0x3f3;
     rI_ISPC=BIT_UTXD0;
    rINTMSK|=BIT_UTXD0;
    }
}
超级终端显示正常

问题:
为什么没有延时的时候,超级终端没有显示?按理说,每次写入数据前,都要检查fifo是否已满,按理说是不会冲掉以前写的数据啊?

网友A:
rUCON0 &= 0x3f3

rUCON0 &= 0x3f3,禁止写数据了,当然停止了

楼主:
非常感谢

    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几天,我甚至看了fifo的具体设计方法,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一开始我一直猜想是不是PC取数据太慢,先前的数据被后来的数据冲掉了,但是这样的话,好歹也应该显示最后一个传输的数据。
    太谢谢你了!终于可以跳过这个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