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除法器能综合不? 多谢

楼主(2007-04-14):
--------------------------------------------------------------------------------/
-- DESCRIPTION   :  Signed divider
--                  A (A) input width : 4
--                  B (B) input width : 4
--                  Q (data_out) output width : 4
--                  DIV_BY_0 (DIVz) output active : high
-- Download from :  http://www.pld.com.cn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fpdiv is
    port (
        DIVz: out STD_LOGIC;
        A: in STD_LOGIC_VECTOR (3 downto 0);
        B: in STD_LOGIC_VECTOR (3 downto 0);
        data_out: out STD_LOGIC_VECTOR (3 downto 0)
    );
end fpdiv;

architecture fpdiv_arch of fpdiv is
signal R0 : STD_LOGIC_VECTOR (5 downto 0);
signal R1 : STD_LOGIC_VECTOR (5 downto 0);
signal R2 : STD_LOGIC_VECTOR (5 downto 0);
signal R3 : STD_LOGIC_VECTOR (5 downto 0);

signal D0 : STD_LOGIC_VECTOR (5 downto 0);
signal D1 : STD_LOGIC_VECTOR (5 downto 0);
signal D2 : STD_LOGIC_VECTOR (5 downto 0);
signal D3 : STD_LOGIC_VECTOR (5 downto 0);

signal Q_TEMP : STD_LOGIC_VECTOR (3 downto 0);
signal Z0 : STD_LOGIC_VECTOR (2 downto 0);
signal Z1 : STD_LOGIC_VECTOR (2 downto 0);
signal ZERO : STD_LOGIC;

begin

    Z0 <= (others => '0');
    Z1 <= (others => '0');
    D0 <= Z0 & B(2 downto 0);
    R3  <= Z1 & A(2 downto 0);

    D1 <= D0(4 downto 0) & '0';
    D2 <= D1(4 downto 0) & '0';
    D3 <= D2(4 downto 0) & '0';

    Q_TEMP(0) <= '1' when (R1 >= D0) else '0';
    Q_TEMP(1) <= '1' when (R2 >= D1) else '0';
    Q_TEMP(2) <= '1' when (R3 >= D2) else '0';
    Q_TEMP(3) <= A(3) xor B(3);

    R2 <= R3 - D2 when Q_TEMP(2) = '1' else R3;
    R1 <= R2 - D1 when Q_TEMP(1) = '1' else R2;
    R0 <= R1 - D0 when Q_TEMP(0) = '1' else R1;

    ZERO <= '1' when B(2 downto 0) = Z1 else '0';
    DIVz <= '1' when ZERO = '1' else '0';
    data_out <= (others => '0') when ZERO = '1' else Q_TEMP;
end fpdiv_arch;

网友A:
编译通过,只是不知道有没有实现功能

Info: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Analysis & Synthesis
    Info: Version 6.0 Build 178 04/27/2006 SJ Full Version
    Info: Processing started: Sat Apr 14 21:15:16 2007
Info: Command: quartus_map --read_settings_files=on --write_settings_files=off fpdiv -c fpdiv
Info: Found 2 design units, including 1 entities, in source file fpdiv.vhd
    Info: Found design unit 1: fpdiv-fpdiv_arch
    Info: Found entity 1: fpdiv
Info: Elaborating entity "fpdiv" for the top level hierarchy
Warning (10036): Verilog HDL or VHDL warning at fpdiv.vhd(28): object "R0" assigned a value but never read
Warning (10036): Verilog HDL or VHDL warning at fpdiv.vhd(36): object "D3" assigned a value but never read
Info: Found 1 design units, including 1 entities, in source file ../../../../altera6/quartus60/libraries/megafunctions/lpm_add_sub.tdf
    Info: Found entity 1: lpm_add_sub
Info: Elaborated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lpm_add_sub:Add0"
Info: Found 1 design units, including 1 entities, in source file ../../../../altera6/quartus60/libraries/megafunctions/addcore.tdf
    Info: Found entity 1: addcore
Info: Elaborated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lpm_add_sub:Add0|addcore:adder", which is child of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lpm_add_sub:Add0"
Info: Instantiated megafunction "lpm_add_sub:Add0"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
    Info: Parameter "LPM_WIDTH" = "7"
    Info: Parameter "LPM_DIRECTION" = "ADD"
    Info: Parameter "LPM_REPRESENTATION" = "UNSIGNED"
    Info: Parameter "ONE_INPUT_IS_CONSTANT" = "NO"
Info: Found 1 design units, including 1 entities, in source file ../../../../altera6/quartus60/libraries/megafunctions/a_csnbuffer.tdf
    Info: Found entity 1: a_csnbuffer
Info: Elaborated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lpm_add_sub:Add0|addcore:adder|a_csnbuffer:oflow_node", which is child of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lpm_add_sub:Add0"
Info: Instantiated megafunction "lpm_add_sub:Add0"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
    Info: Parameter "LPM_WIDTH" = "7"
    Info: Parameter "LPM_DIRECTION" = "ADD"
    Info: Parameter "LPM_REPRESENTATION" = "UNSIGNED"
    Info: Parameter "ONE_INPUT_IS_CONSTANT" = "NO"
Info: Elaborated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lpm_add_sub:Add0|addcore:adder|a_csnbuffer:result_node", which is child of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lpm_add_sub:Add0"
Info: Instantiated megafunction "lpm_add_sub:Add0"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
    Info: Parameter "LPM_WIDTH" = "7"
    Info: Parameter "LPM_DIRECTION" = "ADD"
    Info: Parameter "LPM_REPRESENTATION" = "UNSIGNED"
    Info: Parameter "ONE_INPUT_IS_CONSTANT" = "NO"
Info: Elaborated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lpm_add_sub:Add0|addcore:adder|addcore:adder[0]", which is child of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lpm_add_sub:Add0"
Info: Instantiated megafunction "lpm_add_sub:Add0"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
    Info: Parameter "LPM_WIDTH" = "7"
    Info: Parameter "LPM_DIRECTION" = "ADD"
    Info: Parameter "LPM_REPRESENTATION" = "UNSIGNED"
    Info: Parameter "ONE_INPUT_IS_CONSTANT" = "NO"
Info: Elaborated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lpm_add_sub:Add0|addcore:adder|addcore:adder[0]|a_csnbuffer:oflow_node", which is child of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lpm_add_sub:Add0"
Info: Instantiated megafunction "lpm_add_sub:Add0"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
    Info: Parameter "LPM_WIDTH" = "7"
    Info: Parameter "LPM_DIRECTION" = "ADD"
    Info: Parameter "LPM_REPRESENTATION" = "UNSIGNED"
    Info: Parameter "ONE_INPUT_IS_CONSTANT" = "NO"
Info: Elaborated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lpm_add_sub:Add0|addcore:adder|addcore:adder[0]|a_csnbuffer:result_node", which is child of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lpm_add_sub:Add0"
Info: Instantiated megafunction "lpm_add_sub:Add0"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
    Info: Parameter "LPM_WIDTH" = "7"
    Info: Parameter "LPM_DIRECTION" = "ADD"
    Info: Parameter "LPM_REPRESENTATION" = "UNSIGNED"
    Info: Parameter "ONE_INPUT_IS_CONSTANT" = "NO"
Info: Found 1 design units, including 1 entities, in source file ../../../../altera6/quartus60/libraries/megafunctions/altshift.tdf
    Info: Found entity 1: altshift
Info: Elaborated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lpm_add_sub:Add0|altshift:result_ext_latency_ffs", which is child of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lpm_add_sub:Add0"
Info: Instantiated megafunction "lpm_add_sub:Add0"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
    Info: Parameter "LPM_WIDTH" = "7"
    Info: Parameter "LPM_DIRECTION" = "ADD"
    Info: Parameter "LPM_REPRESENTATION" = "UNSIGNED"
    Info: Parameter "ONE_INPUT_IS_CONSTANT" = "NO"
Info: Elaborated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lpm_add_sub:Add0|altshift:carry_ext_latency_ffs", which is child of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lpm_add_sub:Add0"
Info: Instantiated megafunction "lpm_add_sub:Add0"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
    Info: Parameter "LPM_WIDTH" = "7"
    Info: Parameter "LPM_DIRECTION" = "ADD"
    Info: Parameter "LPM_REPRESENTATION" = "UNSIGNED"
    Info: Parameter "ONE_INPUT_IS_CONSTANT" = "NO"
Info: Elaborated megafunction instantiation "lpm_add_sub:Add1"
Info: Ignored 8 buffer(s)
    Info: Ignored 8 SOFT buffer(s)
Info: Implemented 19 device resources after synthesis - the final resource count might be different
    Info: Implemented 8 input pins
    Info: Implemented 5 output pins
    Info: Implemented 6 macrocells
Info: Quartus II Analysis & Synthesis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2 warnings
    Info: Processing ended: Sat Apr 14 21:15:34 2007
    Info: Elapsed time: 00:00:19
Info: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Fitter
    Info: Version 6.0 Build 178 04/27/2006 SJ Full Version
    Info: Processing started: Sat Apr 14 21:15:46 2007
Info: Command: quartus_fit --read_settings_files=off --write_settings_files=off fpdiv -c fpdiv
Info: Selected device EPM3064ATC44-10 for design "fpdiv"
Info: Quartus II Fitter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0 warnings
    Info: Processing ended: Sat Apr 14 21:15:48 2007
    Info: Elapsed time: 00:00:03
Info: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Assembler
    Info: Version 6.0 Build 178 04/27/2006 SJ Full Version
    Info: Processing started: Sat Apr 14 21:15:54 2007
Info: Command: quartus_asm --read_settings_files=off --write_settings_files=off fpdiv -c fpdiv
Info: Assembler is generating device programming files
Info: Quartus II Assembler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0 warnings
    Info: Processing ended: Sat Apr 14 21:15:56 2007
    Info: Elapsed time: 00:00:03
Info: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Timing Analyzer
    Info: Version 6.0 Build 178 04/27/2006 SJ Full Version
    Info: Processing started: Sat Apr 14 21:16:00 2007
Info: Command: quartus_tan --read_settings_files=off --write_settings_files=off fpdiv -c fpdiv
Info: Started post-fitting delay annotation
Info: Delay annot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Warning: Timing Analysis does not support the analysis of latches as synchronous elements for the currently selected device family
Info: Longest tpd from source pin "B[0]" to destination pin "data_out[0]" is 10.900 ns
    Info: 1: + IC(0.000 ns) + CELL(1.400 ns) = 1.400 ns; Loc. = PIN_10; Fanout = 13; PIN Node = 'B[0]'
    Info: 2: + IC(2.300 ns) + CELL(1.200 ns) = 4.900 ns; Loc. = LC2; Fanout = 1; COMB Node = 'data_out~810'
    Info: 3: + IC(0.000 ns) + CELL(4.200 ns) = 9.100 ns; Loc. = LC3; Fanout = 1; COMB Node = 'data_out~809'
    Info: 4: + IC(0.000 ns) + CELL(1.800 ns) = 10.900 ns; Loc. = PIN_5; Fanout = 0; PIN Node = 'data_out[0]'
    Info: Total cell delay = 8.600 ns ( 78.90 % )
    Info: Total interconnect delay = 2.300 ns ( 21.10 % )
Info: Quartus II Timing Analyzer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1 warning
    Info: Processing ended: Sat Apr 14 21:16:01 2007
    Info: Elapsed time: 00:00:03
Info: Quartus II Full Compilation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3 warnings

楼主:
是啊

的确是啊
应该是不可实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