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KEIL 3.2 一个编译错误, 怎么解决

楼主(2008-06-28):
.\OUT\BCRL: Warning: Q0454E: The ELF file '.\OUT\BCRL.axf' is corrupt

出现这个错误后, 连接器把不同模块的变量分配到了相同的地址上!
调试了好久才发现, 这个被忽略的警告这么严重!

怎么该设置, 都解决不了, 急

网友A:
警告也可能是致命性的

error肯定是致命的,而出现warning的情况分两种:可能是致命的,也可能什么事也没有。最好的编译结果应该是error : 0  warning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