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_Lis3lv02d三轴加速度计程序代码:)~

楼主(2008-07-01):
//
//      SPI_Lis3lv02dl : TMS320F2812  Teaching CD ROM
//      (C) chenwei email chenwei_0218@qq.com
//
//###########################################################################
//
// FILE:    Lis3lv02dl.c
//
// TITLE:    SPI - Lis3lv02dl
//            CPU Timer0 ISR every 50 ms
//            Watchdog active , served in ISR and main-loop
//
//###########################################################################
//
//  Ver | dd mmm yyyy | Who  | Description of changes
// =====|=============|======|===============================================
//  2.0 | 11 Nov 2008 | C.W. | adapted to header-files Version 1.00
//###########################################################################

#include "DSP281x_Device.h"
#define WHO_AM_I    0x0f
#define OFFSET_X    0x16
#define OFFSET_Y    0x17
#define OFFSET_Z    0x18
#define GAIN_X      0x19
#define GAIN_Y      0x1a
#define GAIN_Z      0x1b
#define CTRL_REG1   0x20
#define CTRL_REG2   0x21
#define CTRL_REG3   0x22
#define HP_FILTER_RESET 0x23
#define STATUS_REG  0x27
#define OUTX_L      0x28
#define OUTX_H      0x29
#define OUTY_L      0x2a
#define OUTY_H      0x2b
#define OUTZ_L      0x2c
#define OUTZ_H      0x2d
#define FF_WU_CFG   0x30
#define FF_WU_SRC   0x31
#define FF_WU_ACK   0x32
#define FF_WU_THS_L 0x34
#define FF_WU_THS_H 0x35
#define FF_WU_DURATION  0x36
#define DD_CFG  0x38
#define DD_SRC  0x39
#define DD_ACK  0x3a
#define DD_THSI_L   0x3c
#define DD_THSI_H   0x3d
#define DD_THSE_L   0x3e
#define DD_THSE_H   0x3f
#define        LED0_ON        GpioDataRegs.GPFDAT.bit.GPIOF6=1
#define        LED0_OFF    GpioDataRegs.GPFDAT.bit.GPIOF6=0
#define        LED1_ON        GpioDataRegs.GPFDAT.bit.GPIOF7=1
#define     LED1_OFF    GpioDataRegs.GPFDAT.bit.GPIOF7=0

void delay_loop(void);
void spi_xmit(Uint16 a);
Uint16  spi_rev();
void Lis3lv02dq_init(void);
Uint16 read_LIS_register( Uint16 register_name);
void write_LIS_register(Uint16 register_name, Uint16 register_value);
void Lis3lv02dq_init(void);
Uint16 LIS_read_x(void);
Uint16 LIS_read_y(void);
Uint16 LIS_read_z(void);

Uint16 var1;
Uint16 var2;
Uint16 var3;
Uint16 ID_Lis3lv02dl;
Uint16 Led_Flag;
Uint16 Flag0;
Uint16 Flag1;
Uint16 CTRL_REG1_staus;
Uint16 Vulae_OFFSET_X,Vulae_OFFSET_Y,Vulae_OFFSET_Z;
Uint16 Vulae_GAIN_X,Vulae_GAIN_Y,Vulae_GAIN_Z;
Uint16 Vulae_CTRL_REG1,Vulae_CTRL_REG2;
Uint16 w_Rev_data,accel_x,accel_y,accel_z;

// Prototype statements for functions found within this file.

void Gpio_select(void);
void InitSystem(void);
void spi_init();
void spi_fifo_init();
interrupt void cpu_timer0_isr(void); // 定时器中断循环程序

// Global Variables
Uint16 dummy;

void main(void)
{

    InitSystem();        // Initialize the DSP's core Registers

    Gpio_select();        // Setup the GPIO Multiplex Registers

    InitPieCtrl();        // Function Call to init PIE-unit ( code : DSP281x_PieCtrl.c)

    InitPieVectTable(); // Function call to init PIE vector table ( code : DSP281x_PieVect.c )

    // re-map PIE - entry for Timer 0 Interrupt
    EALLOW;  //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PieVectTable.TINT0 = &cpu_timer0_isr;
       EDIS;    //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InitCpuTimers();

    // Configure CPU-Timer 0 to interrupt every 50 ms:
    // 150MHz CPU Freq, 50000 祍econds interrupt period
    ConfigCpuTimer(&CpuTimer0, 150, 50000);

    // Enable TINT0 in the PIE: Group 1 interrupt 7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7 = 1;

    // Enable CPU INT1 which is connected to CPU-Timer 0:
//    IER = 1;
//    IER |= M_INT1;                          //使能连接到CPU-TIMER0的CPU中断

    EINT;                                   // 使能全局中断
    ERTM;                                    // 使能全局实时中断DBGM
    spi_init();
    spi_fifo_init();
    Lis3lv02dq_init();
    StartCpuTimer0();                        //定时器开始

    while(1)
    {
         while(CpuTimer0.InterruptCount < 4); // wait for Timer 0
          CpuTimer0.InterruptCount = 0;
        EALLOW;
        SysCtrlRegs.WDKEY = 0xAA;        // and serve watchdog #2
           EDIS;
    }
}

void Gpio_select(void)
{
    EALLOW;
    GpioMuxRegs.GPAMUX.all = 0x0;    // all GPIO port Pin's to I/O
    GpioMuxRegs.GPBMUX.all = 0x0;
    GpioMuxRegs.GPDMUX.all = 0x0;
    GpioMuxRegs.GPFMUX.all = 0xF;    // SPI pins enabled
    GpioMuxRegs.GPEMUX.all = 0x0;
    GpioMuxRegs.GPGMUX.all = 0x0;

    GpioMuxRegs.GPFMUX.bit.CANTXA_GPIOF6=0;      //配置GPIOF6为输出
    GpioMuxRegs.GPFDIR.bit.GPIOF6=1;

    GpioMuxRegs.GPFMUX.bit.CANRXA_GPIOF7=0;      //配置GPIOF7为输出
    GpioMuxRegs.GPFDIR.bit.GPIOF7=1;

    EDIS;
}

void InitSystem(void)
{
       EALLOW;
       SysCtrlRegs.WDCR= 0x00AF;        // Setup the watchdog
                                       // 0x00E8  to disable the Watchdog , Prescaler = 1
                                       // 0x00AF  to NOT disable the Watchdog, Prescaler = 64
       SysCtrlRegs.SCSR = 0;             // Watchdog generates a RESET
       SysCtrlRegs.PLLCR.bit.DIV = 10;    // Setup the Clock PLL to multiply by 5

       SysCtrlRegs.HISPCP.all = 0x1; // Setup Highspeed Clock Prescaler to divide by 2
       SysCtrlRegs.LOSPCP.all = 0x2; // Setup Lowspeed CLock Prescaler to divide by 4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s set for the selected peripherals.
       SysCtrlRegs.PCLKCR.bit.EVAENCLK=0;
       SysCtrlRegs.PCLKCR.bit.EVBENCLK=0;
       SysCtrlRegs.PCLKCR.bit.SCIAENCLK=0;
       SysCtrlRegs.PCLKCR.bit.SCIBENCLK=0;
       SysCtrlRegs.PCLKCR.bit.MCBSPENCLK=0;
       SysCtrlRegs.PCLKCR.bit.SPIENCLK=1;
       SysCtrlRegs.PCLKCR.bit.ECANENCLK=0;
       SysCtrlRegs.PCLKCR.bit.ADCENCLK=0;
       EDIS;
}

//Step5,所有中断服务程序和函数

//发送一个读指令到加速度传感器
Uint16 read_LIS_register( Uint16 register_name)
    {
         Uint16 Tx_data;                               // 发送的数据
         Uint16 Rev_data;                              // 接收到的数据
     Tx_data =(register_name|0x0080)<<8;

     spi_xmit(Tx_data);                                   //发送

     while(SpiaRegs.SPIFFRX.bit.RXFFST !=1) { }            //等待直到FIFO接收到数据

     Rev_data = (SpiaRegs.SPIRXBUF) & 0x00FF;           //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return(Rev_data);                                  //返回读取到数据
}

//发送一个写指令到加速度传感器
    void write_LIS_register(Uint16 register_name, Uint16 register_value)
{
       Uint16 w_Tx_data;

       w_Tx_data = (register_name<<8)+register_value ;

      spi_xmit(w_Tx_data);                             //发送数据

      while(SpiaRegs.SPIFFRX.bit.RXFFST !=1) { }       //等待直到FIFO接收到数据

       w_Rev_data = (SpiaRegs.SPIRXBUF) & 0x00FF;      //接收数据并且屏蔽无效位

}

//SPI发送
    void spi_xmit(Uint16 a)
   {
      SpiaRegs.SPITXBUF=a;                             //向SPI发送缓冲写数据
   }

//加速度计Lis3lv02dq初始化
    void Lis3lv02dq_init(void)
{

       ID_Lis3lv02dl = read_LIS_register(WHO_AM_I);     //读取器件ID

       write_LIS_register(CTRL_REG1, 0xD7);             //设置采样率,160khz。正常工作模式
       write_LIS_register(CTRL_REG2, 0x14);             //从内flash校准参数,如X/Y/Z轴的偏移量和增益,
                                                       //调整到出厂设置,调往boot位置o
   delay_loop();

       write_LIS_register(CTRL_REG1, 0xD7);            //设置采样率,160khz。正常工作模式
       write_LIS_register(CTRL_REG2, 0x44);            //读取完高字节后数据更新,确保数据传输正确,
                                                         //使能数据更新信号

       Vulae_OFFSET_X = read_LIS_register(OFFSET_X);   //读取X轴加速度偏移量

       Vulae_OFFSET_Y = read_LIS_register(OFFSET_Y);   //读取Y轴加速度偏移量

       Vulae_OFFSET_Z = read_LIS_register(OFFSET_Z);   //读取Z轴加速度偏移量

       Vulae_GAIN_X = read_LIS_register(GAIN_X);       //读取X轴加速度增益

       Vulae_GAIN_Y = read_LIS_register(GAIN_Y);       //读取Y轴加速度增益

       Vulae_GAIN_Z = read_LIS_register(GAIN_Z);       //读取Z轴加速度增益

       write_LIS_register(CTRL_REG1, 0xD7);            //写CTRL_REG1工作状态,正常工作

       Vulae_CTRL_REG1 = read_LIS_register(CTRL_REG1); //读取CTRL_REG1

       Vulae_CTRL_REG2 = read_LIS_register(CTRL_REG2); //读取CTRL_REG2

}
//读取X轴加速度
Uint16 LIS_read_x(void)
{
       Uint16 low, high;

       low = read_LIS_register(0x28);
       high = read_LIS_register(0x29);
       accel_x = (((Uint16)high)<<8) | low;

       return(accel_x);
}

//读取Y轴加速度
Uint16 LIS_read_y(void)
{
       Uint16 low, high;

       low = read_LIS_register(0x2A);
       high = read_LIS_register(0x2B);
       accel_y = (((Uint16)high)<<8) | low;

       return(accel_y);
}

//读取Z轴加速度
Uint16 LIS_read_z(void)
{
       Uint16 low, high;

       low = read_LIS_register(0x2C);
       high = read_LIS_register(0x2D);
       accel_z = (((Uint16)high)<<8) | low;

       return(accel_z);
}

//定时器中断程序
interrupt void cpu_timer0_isr(void)
{
    CpuTimer0.InterruptCount++;

       LIS_read_x();                              //读取X轴加速度
       LIS_read_y();                              //读取Y轴加速度
       LIS_read_z();                              //读取Z轴加速度

        if(Led_Flag == 1)                         //驱动LED灯
    {
        LED0_OFF;
        LED1_ON;

        Led_Flag = 0;
    }
    else
    {
        LED0_ON;
        LED1_OFF;

        Led_Flag = 1;
    }
    // 每次中断复位看门狗
       EALLOW;
    SysCtrlRegs.WDKEY = 0x55;                      // 组合复位看门狗
    EDIS;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申明已经接收到中断并且允许接收更多的中断
}

void delay_loop()
{
    long      i;
    for (i = 0; i < 1000000; i++) {}
}

void error(void)
{
    asm("     ESTOP0");                              // 测试错误停止
    for (;;);
}

void spi_init()
{
    SpiaRegs.SPICCR.all =0x000F;                 // 复位,数据在上升沿输出 , 字符长度为16位
    SpiaRegs.SPICTL.all =0x0006;                 // 使能主模式,正常相位
                                                 // 使能发送,SPI中断禁止
    SpiaRegs.SPIBRR =0x007C;                     //300KHZ设置波特率
    SpiaRegs.SPICCR.all =0x008F;                 // 退出复位,数据在上升沿输出 , 字符长度为16位
    SpiaRegs.SPIPRI.bit.FREE = 1;                // SPI操作,自由运行
}

void spi_fifo_init()
{
// 初始化 SPI FIFO 寄存器
    SpiaRegs.SPIFFTX.all=0xE040;
    SpiaRegs.SPIFFRX.all=0x204f;
    SpiaRegs.SPIFFCT.all=0x0;
}

//===========================================================================
// 代码结束
//===========================================================================

楼主:
感觉好简单啊!

没一会就做完了……

网友A(2009-09-17):
楼主没有和厂家签订保密协议么?

网友B(2011-04-24):
你这是用什么单片机和什么加速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