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710的SPI操作不能写入TXR寄存器?!

楼主(2007-04-19):
str710的SPI操作不能写入TXR寄存器:

接线如下:

STR710            AT45DB081
_______         __________
MISO  |---------| DO
MOSI  |---------| DI
SCK0  |---------| CK
P0.4  |---------| CS
P0.5  |---------| RST
______|         |__________

我的程序如下:

#define BSPI0_MISO   0x0001          /*  SPI0: Master in/Slave out data */
#define BSPI0_MOSI   0x0002          /*  SPI0: Master out/Slave In data */
#define BSPI0_SCLK   0x0004          /*  SPI0: Serial Clock */
#define BSPI0_SSN    0x0008          /*  SPI0: SSN */

#define BSPI1_MISO   0x0010          /*  SPI1: Master in/Slave out data */
#define BSPI1_MOSI   0x0020          /*  SPI1: Master out/Slave In data */

#define AT45DB_CS    BSPI1_MISO                //AT45DBXXX片选端
#define AT45DB_RST   BSPI1_MOSI                //AT45DBXXX复位端

#define M25_SSN      0x0008          /*  M25 Ship Select */
#define BSPI1_MC     0x0004          /*  BSPI1 Master Config */

#define AT45SelEnable() { GPIO_BitWrite(GPIO0, 4, 0x0); }
#define AT45SelDisable() { GPIO_BitWrite(GPIO0, 4, 0x1); }
#define AT45RstEnable() { GPIO_BitWrite(GPIO0, 5, 0x0); }
#define AT45RstDisable() { GPIO_BitWrite(GPIO0, 5, 0x1); }

/*******************************************************************************
* Function Name  : InitBSPIFlash
* Description    : Initialize the BSPIFlash.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InitBSPIFlash (void)
{
  /* Configure GPI00 on mode 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 */
  GPIO_Config ( GPIO0, BSPI0_MISO|BSPI0_SCLK|BSPI0_MOSI, GPIO_AF_PP );
  /* Configure SCLK & SSN  clock and data lines control */
  GPIO_Config ( GPIO0, AT45DB_CS|AT45DB_RST, GPIO_OUT_PP );
  /* Initialize BSPI0 device */
  BSPI_Init ( BSPI0 );
  /* Configure Baud rate Frequency: ---> APB1/6 */
  BSPI_ClockDividerConfig (BSPI0, 12);
  /* Enable BSPI1 */
  BSPI_Enable ( BSPI0, ENABLE );
  /* Configure BSPI1 as a Master */
  BSPI_MasterEnable  ( BSPI0, ENABLE );
  /* Configure the clock to be active low */
  BSPI_ClkActiveHigh ( BSPI0, DISABLE );
  /* Enable capturing the first Data sample on the first edge of SCK */
  BSPI_ClkFEdge ( BSPI0, DISABLE );
  /* Set the word length to 16 bit */
  BSPI_8bLEn ( BSPI0, ENABLE );
    BSPI_FifoDisable(BSPI0) ;                            //禁止使用FIFO缓冲

AT45SelDisable() ;                            //
AT45RstEnable() ;    //复位AT45DB081
        //该处加入延时
AT45RstDisable() ;
}

int main (void)
{
  /*  Words to be transmitted */

  u8 Sendtab[9]={'S','T','R','7','_','B','S','P','I'};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InitBSPIFlash() ;    //初始化SPI及AT45DB081
AT45SelEnable() ;    //AT45DB081片选有效
BSPI_WordSend(BSPI0, 0x57) ;    //发读状态寄存器命令
  BSPI0->TXR = 0x5700 ;
  BSPI0->TXR = 0xff00 ;
 // BSPI_BufferSend(BSPI0,Sendtab,1);
BSPI_WordSend(BSPI0, 0xFF) ;
Sendtab[0] = BSPI_WordReceive(BSPI0) ;
AT45SelDisable() ;
//  BSPI_BufferReceive(BSPI0,Receivetab,9);
while (1)
  {
    BSPI_WordSend(BSPI0, 0x57) ;    //发读状态寄存器命令
  }
}

表现:
1、调用的是KEIL的字带函数,控制积存器CSR1,CSR2都可以正确设置,但发送寄存器不能写入,总线上也测不到相应的信号。
2、用ULINK跟踪看出TXR没有被成功写入。
3、汇编代码应该是正确的:
如 BSPI0->TXR = 0x5700 汇编如下

    82:   BSPI0->TXR = 0x5700 ;
0x400003B8  E3A00C57  MOV       R0,#0x00005700
0x400003BC  E1C400B4  STRH      R0,[R4,#0x04]

R0 = 0x00005700
R4 = 0xc000a000

情况就是这样,不那位仁兄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还请辞教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2008-07-09):
str712的SPI信号无输出

用str712的BSPI1来读写AT45DB161D,对SPI四个引脚的配置如下

SCLK MISO MOSI GPIO_AF_PP
SS  GPIO_IN_TRI_CMOS
程序代码:
  /* Initialize BSPI1 device */
  BSPI_Init ( BSPI1 );
  BSPI_ClockDividerConfig (BSPI1, 6);
  BSPI_MasterEnable  ( BSPI1, ENABLE );
  BSPI_ClkActiveHigh ( BSPI1, ENABLE );
  BSPI_ClkFEdge ( BSPI1, ENABLE );
  BSPI_8bLEn ( BSPI1, ENABLE );
  BSPI_Enable ( BSPI1, ENABLE );
不管对TXR写什么数据,用示波看MOSI却没用信号(一直是0,发送的不是O),而SCLK却有正常的波形出现,查看IAR里的TXR寄存器也一直是0xFF
希望各位帮忙

网友B:
请断开所有SPI的连线,看看是否发送正常?

至少可以排除信号匹配问题。

网友A:
str712的SPI信号无输出

在测的时候,SPI线都是断开的

网友C(2008-08-12):
同样困惑着,麻烦高手指点喽,谢谢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但用模拟spi没有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