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EasyARM101问题

楼主(2007-04-19):
请问周工,EasyARM上是不是只能运行CrossWorks for ARM这套你们提供的软件??是不是ADS1.2不能运行??

另外,我在安装这套软件时,全部安装完毕,双击图标,它先是跳出“找不到qt-mt334.dll这个文件”,一会又跳出“can't find studio.xml user interface file”此类对话框,请问如何解决?

最后,你们是不是提供像ADS1.2 Lincense这种**文件,试用期30天肯定不够啊

网友A:
jiangsf

不提供**。

请在明日上午致电020-22644383。

楼主:
请问2楼的

那么ADS1.2能不能在这块板子上用??

网友B:
RE

当不时间过期后,可以修改你的计算机时间,往后调.比如该为2006年,你就可以使用365天了.至于 找不到qt-mt334.dll这个文件”,一会又跳出“can't find studio.xml user interface file,一般是没有安装好,我用的XP,就出现这问题,直接将光盘上的安装文件中的文件夹和文件复制到你安装目录下的位置,DLL文件要放在安装目录下的BIN文件夹里,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