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u-boot移植问题

楼主(2008-07-04):
我使用u-boot的tftp下载内核出现问题

请问如何解决

SMDK2410 # tftp 30008000 zImage
<DM9000> I/O: 8000300, VID: 90000a46
NetOurIP =c0a802de
NetServerIP = c0a8026f
NetOurGatewayIP = c0a80201
NetOurSubnetMask = ffffff00
ARP broadcast 1
ARP broadcast 2
TFTP from server 192.168.2.111;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2.222
Filename 'zImage'.
Load address: 0x30008000
Loading: #####T #T #T #T #####T ##################T #########T T #T #
Retry count exceeded; starting again
NetOurIP =c0a802de
NetServerIP = c0a8026f
NetOurGatewayIP = c0a80201
NetOurSubnetMask = ffffff00
ARP broadcast 1
TFTP from server 192.168.2.111;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2.222
Filename 'zImage'.
Load address: 0x30008000
Loading: #####T #T ######T ##T #####T #T T #####T #T ######
Retry count exceeded; starting again
NetOurIP =c0a802de
NetServerIP = c0a8026f
NetOurGatewayIP = c0a80201
NetOurSubnetMask = ffffff00
ARP broadcast 1
TFTP from server 192.168.2.111;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2.222
Filename 'zImage'.
Load address: 0x30008000
Loading: #T T T ######################T ###T ######T #####################T ####

网友A:
是不是硬件信号线那里出问题?

感觉是信号不稳定啊

楼主:
会是硬件问题吗?

我现在在看软件中的网络驱动部分

网友B:
可能是dm9000网络驱动的问题,更有可能是硬件上网线连接的

可能是dm9000网络驱动的问题,更有可能是硬件上网线连接的问题。两种情况我们都遇到过,特别是以太网变压器周围的电路没有设计好。

楼主:
我是使用带网络变压器的网口啊

我使用的带网络变压器的那种网口是PRJ005B的那种RJ45接口,所以没有使用额外的网络变压器

楼主:
出现新问题

不过现在有新问题了
SMDK2410 # tftp 30008000 zImage
dm9000 i/o: 0x8000300, id: 0x90000a46
MAC: 08:00:3e:26:0a:5b
TFTP from server 192.168.2.111;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2.222
Filename 'zImage'.
Load address: 0x30008000
Loading:T#####################################################
        ######################################################
        ###############################################
done
Bytes transferred = 898952 (db788 hex)
SMDK2410 # go 30008000
## Starting application at 0x30008000 ...
Uncompressing Linux.............................................................
.....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Error: a
下载内核之后,直接跳到内核在SDRAM中的起始地址出运行,出现了解压之后没法启动的问题,也就是错误Error: a,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C:
新问题 可能是启动的ramdisk里的init问题

 你启动用什么文件系统?
 ramdisk?用busybox做的启动init吗?

楼主:
没什么人回答啊

使用RAMDISK做的文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