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各位前辈,ICC及GCC中的编译问题

楼主(2008-07-04):
有程序函数如
void hz_tran(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hz_p)

调用如hz_tran(3,0,"大家好");

在ICC中编译通过,但在WINAVR中编译时出现如下错误警告
megalcd.c:527: warning:
 pointer targets in passing argument 3 of 'hz_tran' differ in signedness
小弟看了几天,没找出问题所在,请前辈不吝指教。
注:本人用的是WinAVR20071221的版本

网友A:
指针所指的符号不一致

在GCC里,
unsigned char *,signed char *和char *是不同的类型,
如果相互赋值会有警告。

void hz_tran(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hz_p)
第三个参数类型是unsigned char *

hz_tran(3,0,"大家好");
第三那个参数"大家好"的类型是char *,

把char *转递给unsigned char *,就会产生警告。

楼主:
谢谢

谢谢前辈指点!因为小弟刚接触GCC,所以有点不知所以,谢谢赐教!

楼主:
继续请教

warning: conflicting types for built-in function 'putchar'
这个错误的意思就是说'putchar'函数跟内建函数有冲突,那如何消除这个冲突?
如果我要用到自己的'putchar'函数,是不是要把内部的'putchar'函数去掉?怎么处理?
请ATmega32L大侠继续指教,谢谢!

网友B:
.

putchar是stdio.h库文件里定义了的,
#define putchar(__c) fputc(__c, stdout)
因为你include了这个头文件而发生冲突了。
如果你要自己写,要在相关位置#undef掉这个宏。

楼主:
thanks

谢谢楼上前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