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FPGA设计达人看过来!!

楼主(2008-07-07):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同一个模块,将其单独作为一个工程下到FPGA片子里头工作正常,可是将其整合到一个大工程中再下进去工作就不行了呢。我的FPGA芯片选的是Stratix Ⅱ,资源很充足的,顶层例化连接都没问题,可以排除。我在想,是不是有可能FPGA布局布线改变了导致这种情况发生呢?

代码如下:
always @(posedge sys_clk2x or negedge sys_rst_n)
    if(!sys_rst_n)
        begin
            dqs_reg        <=    8'b0000_0000;
            dqsn_reg    <=    8'b1111_1111;
        end
    else if(dqs_en)
        begin
            dqs_reg[0]    <=    !dqs_reg[0];
            dqs_reg[1]    <=    !dqs_reg[1];
            dqsn_reg[0] <=    !dqsn_reg[0];
            dqsn_reg[1] <=    !dqsn_reg[1];
        end
        else
            begin
                dqs_reg        <=    8'b0000_0000;
                dqsn_reg    <=    8'b1111_1111;
            end

assign    ddr2_dqs[1]=(dqs_en)?dqs_reg[1]:1'bz;
assign    ddr2_dqs[0]=(dqs_en)?dqs_reg[0]:1'bz;
assign    rd_dqs=ddr2_dqs;
assign    ddr2_dqs_n[0]=(dqs_en)?dqsn_reg[0]:1'bz;
assign    ddr2_dqs_n[1]=(dqs_en)?dqsn_reg[1]:1'bz;
assign    rd_dqs_n=ddr2_dqs_n;
目的是在dqs_en使能有效期间在ddr2_dqs[1]、ddr2_dqs[0]、ddr2_dqs_n[0]、ddr2_dqs_n[1]信号上产生一个连续的脉冲群(ddr2_dqs,ddr2_dqs_n为8位双向总线),为其单独建一个工程,下到片子里跑用Signaltap查看没问题,可是加到大工程里后,就只有两三个信号工作正常,不知道为什么?!!!

P.S.这段代码主要是为了产生DDR2芯片写数据时需要的data strobe信号,不知道我这样写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如果有哪位高人之前做过DDR2控制器的,还望不吝赐教!!!多谢!

还有另一种方法,单独下到片子里也能行,但是加到大工程里就不行了,代码如下:
assign    ddr2_dqs[1]=(dqs_en)?sys_clk:1'bz;
assign    ddr2_dqs[0]=(dqs_en)?sys_clk:1'bz;
assign    rd_dqs=ddr2_dqs;
assign    ddr2_dqs_n[1]=(dqs_en)?(~sys_clk):1'bz;
assign    ddr2_dqs_n[0]=(dqs_en)?(~sys_clk):1'bz;
assign    rd_dqs_n=ddr2_dqs_n;
之前觉得涉及到门控时钟了,再加上时钟频率比较高125MHz,所以就没敢采用这种方法,可是现在看来不一定是门控时钟的问题了….急煞我也!!!

楼主:
顶起~

咋就没人帮忙解答一下呢,si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