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h-jtag 提示can't program flash

楼主(2007-04-25):
采用h-jtag连接LPC2138板子,复位后能查到arm ID号,在h-flasher中check 能查找到CPU,并且erase 和blank也能正常OK,但是在下装程序的时候总是提示说“can't program flash"。感觉很奇怪,而且我用以前的easyjtag就一切都正常的,请问是否我的jtag出问题了?还是

网友A:
lswym

始终都下载不了吗?
偶尔会出现下载不了的情况,一般再试1,2次就可以的。

你的2138板子是自做的?

网友B: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了

其它功能都正常,但在program时,总是下载了不到10%就提示出错“can't program flash”,请指点

网友A:
lswym

注意选对Flash的ID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