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IAR EWARM中堆栈问题。

楼主(2008-07-09):
ARM, IAR, ST, AC, ck
我在XCL文件中定义堆栈的文件如下
-D_CSTACK_SIZE=1000
-D_IRQ_STACK_SIZE=1000
-D_HEAP_SIZE=100

-Z(DATA)CSTACK+_CSTACK_SIZE=RAMSTART-RAMEND
-Z(DATA)IRQ_STACK+_IRQ_STACK_SIZE,HEAP+_HEAP_SIZE=RAMSTART-RAMEND

但是调试就出问题了,信息如下
Wed Jul 09 10:47:09 2008: 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CSTACK' (currently 0x40002734)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0x81002D84 to 0x81003D84)
Wed Jul 09 10:47:09 2008: 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IRQ_STACK' (currently 0x4000281C)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0x81003D84 to 0x81004D84)
说我堆栈指针越界了。

请问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恐怕是RAMSTART、RAMEND定位没对?

网友B:
是不是RAM地址设置错了

楼主:
对不起啊,那段代码忘记copy了

-DRAMSTART=81000000
-DRAMEND=8107FFFF

网友B:
这两个地址都不一样,当然不行了。

根据实际硬件设置这些地址。包括汇编和链接文件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