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里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4-29):
ccs, ge, AD, AC, tc
大哥们,帮我看看

Trouble running Target CPU:     Access to Reserved memory at Addr:0x00fffe Page:1
Can't Run Target CPU:     Access to Reserved memory at Addr:0x00ffff Page:1

while(!feof(fp1))
    {
        fread(buf+i,1,1,fp1);//读入内存
        i++;
    }
以上程序怎么错了,好像内存老是出错?

Trouble running Target CPU:     Access to Reserved memory at Addr:0x00fffe Page:1
Can't Run Target CPU:     Access to Reserved memory at Addr:0x00ffff Page:1

楼主:
源文件

#include "stdio.h"

main()
{
    int i=0;
    long filelength1 = 0;
    FILE*fp1,*fp2;
    unsigned char *buf;/*定义一个文件指针*/
    fp1 = fopen("c:\\1.txt","rb+") ;//打开源文件
    fp2 =fopen("c:\\cpy.txt","wb+");//创建目标文件
    if(fp1 == NULL)
    {
        puts("open   file   txt   error!");
        exit(1)   ;
    }
    puts("open file success");

    fseek(fp1,0,SEEK_END);
    filelength1 = ftell(fp1); //返回源文件大小
    buf=(unsigned char *)malloc(filelength1);//创建内存

    fseek(fp1,0,SEEK_SET);

    fread(buf,1,filelength1,fp1);//读入内存
    fwrite(buf,1,filelength1,fp2);//写入目标文件

    free(buf);//释放内存
    fclose(fp1); //关闭打开的文件
    fclose(fp2);
    exit(1);

}

大家,我把源程序贴出来

大哥们帮我看看
在CCS2的环境下,为什么只能很小文件的复制,稍微多几行字的文本根本都复制不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
内存出现什么问题呢?

不好意思,是新手,希望大家能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A:
查一下HEAP的大小

malloc和文件读写操作都要使用HEAP(文件读写模块是要开缓冲区的)。查一下HEAP是不是分配的不够。

另外文件读写操作是不能脱离CCS运行的,除非你自己改写了这些函数。实际中一般很少用,一般用来读PC机上的文件写入到flash中去,也只是读一段写一段,一般不会一次全读。其它还没碰到需要用它的地方。加载测试数据或保存ram内容一般是用菜单命令,不用增加代码和内存的消耗。

网友A:
菜单里有的

开发DSP目的一般都是所谓的嵌入式应用,最终产品不可能挂个仿真器跟PC联着吧?文件操作类的函数只能在ccs环境+仿真器使用,你想没了这些环境,上哪去打开文件去?当然也有比较高深的做法可以改写库函数,这样file就不是PC机上的文件了,这些我也不太懂。

仿真时如果有大块数据要加载到RAM中,或有数据要保存为文件,用File/Data下的Load/save。文件格式在帮助里搜"Data File Formats"

另外Tools/Port connect可以将一个文件与一个IO口挂在一起,可以向IO口送数据或把IO的输出保存到文件中,详细的请查帮助。

网友B:
谢谢大哥

谢谢大哥了,我去研究下
先把文件转成.DAT文件再LOAD进来是不?我回去弄弄哦
谢了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