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ODELSIM 软件四步仿真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7-04-29):
  各位大侠:
    用ise7.1i 设计的程序,,在modelsim xe ii 5.7C中仿真,,,
    1, 行为仿真正确,,,simulate behavioral model is right;
         2,转换RTL后仿真也是正确的,,simulate post-translate vhdl model is right;
    3,映射后仿真错误.,,,simulate post-map vhdl model is error;
     错误:
     # ** Error: (vsim-SDF-3240) vcm_vhd1_map.sdf(16945):    Instance '/uut/clk16mhz_1_317' does not have a generic named 'tperiod_clk_posedge'.
# ** Error: (vsim-SDF-3240) vcm_vhd1_map.sdf(12427): Instance '/uut/clk16mhz_248' does not have a generic named 'tperiod_clk_posedge'.
# ** Error: (vsim-SDF-3240) vcm_vhd1_map.sdf(17952):
Instance '/uut/cnt33_0' does not have a generic named 'tperiod_clk_posedge'.
    4,布局布线后仿真错误,,,simulate post-place&route vhdl model is error;

网友A:
请贴代码

网友B:
可能代码中出了问题,把代码粘来看一下

楼主:
代码 应该没问题

 代码应该没问题,,, 下到FPGA里面,,运行功能是正确的,,,,就是用 MODSIM仿真,,出现了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