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遇到问题了,求助大家.

楼主(2008-07-12):
图中的'基准电压'是DA转换器的输出电压.

问题:
当V1~V6悬空时,'基准电压'在单片机的控制下,可以随意调节.
但是当V1~V6加上被测电压时(V1~V6可能为很小的负电压),'基准电压'就调不动了,始终是0V左右.晕死了.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设计有问题吗?如果不是这里的原因我得找找其它地方.谢谢啊.

网友A:
感觉电路没有错.基准电压串个电阻试是

网友B:
LM339这个比较器要有上拉电阻的。

别的先不说,输出的上拉电阻是必须的。
串个电阻先保护一下你的基准吧。
还有啊,lm339这种老器件,仿真出来超准的。

楼主:
加电阻还没试呢.

加电压跟随器试过,但没有作用.
还试过将电压基准直接接在VCC上,电压没有被拉成0V啊.

楼主:
输出不加上拉电阻好像也可以啊.

网友C:
re

输入信号有负,但电源没没负,不行
还有两输入端加电阻隔离看一下

网友D:
学习

关于运放这部分 我也不怎么清楚 还在学习
支持~~~

网友E:
电路这样接也没错

估计是程序有问题。是否你D/A输出的基准电压与输入的被测电压(v1~v6)之间存在某种关系,而你的程序写错,导致有被测信号输入时,基准电压就一直输出为0

网友F:
把你的“DA转换器”部分贴出来看看先

很多DAC都是电流输出得

楼主:
xwj大侠.

DA用的是TLC5628,是电压输出型的,还说输出是半缓冲的.

楼主:
hd12

你说的情况我检查过,没有啊!

楼主:
怎么用可调电阻可以调节啊?

网友E:
。。。

你的电路加了缓冲输出没?恐怕是省掉了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加一级射随就行了,看你上面的图,LM339应该还有2路没用上。

刚去看了下DATASHEET,应用可能有点问题,
单电源时LM339输入电压要求:-0.3~+36Vm.你的应用,LM339会工作于饱和和截止状态。有必要的话加电平转换,或采取其它偏置措施。

楼主:
哈哈,弄好了.

是比较器坏了,换了新的就好了.谢谢大家啊.
LM339是高阻输入,DA输出没有加跟随器也可以,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