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驳关于STC89的一些咵噪

楼主(2008-07-12):
  本来不想说什么, 偶然到此版看到一堆唱衰的贴, 忍不住讲两句.

 1> 关于"信不过" "担心" '抗干扰 EMI'之类的言论, 如果真的有请换成引脚兼容的其他公司MCU试试就知道, 以我的经验绝大部分应该是自己的责任!

 2> 至于讲什么换成其它MCU代替的先想清楚一点, STC的免费简易下载板及芯片一个简单传真就能拿到, 等你也做到这点再谈顶替吧.

 3> STC的实力起码我就看得见, STC12 系列的廉价单周期芯片就没几间台湾/大陆公司做得到.

网友A:
同意

STC的我也用过了,到现在还是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不过我用的是89C58
最起码到现在没有发现有什么稳定性啊或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B:
STC的免费简易下载板及芯片

....
我都传真了一个多月了,影子都没见到呀

楼主:
哈哈, 宏晶的MM有没有给你打电话确认? 如果有你找她去.

反正你也在SZ嘛

网友C:
龙月你太张扬了,宏晶不敢给你

网友D:
STC 的MCU总体还是不错的

用过 89C52RC, STC12C5410AD 等
未发现不良报告.

当然,由于没能PCA这一类硬件结构,NXP的也在使用。

网友E(2008-08-15):
现在STC服务太差了

我也申请样片了,现在申请不到了,可能是不是觉得自己比较牛了

网友F:
我顶!

STC的我也用过了,到现在还是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G:
会掉程序,别用

是真的,我深受其害,服务也差

网友H:
楼上是怎么个掉法?

我碰到EEPROM(flash)里面数据内容丢失,不是程序丢失,还不确定是否芯片问题(因为还怀疑可能在擦除后重写前的瞬间掉电造成)。你是在哪种情况下碰到程序丢失的?

网友I:
有朋友用过.

每隔半年返修一次,重烧程序就好了,还好客户没说什么.
反正我是不会用的了.

网友J(2008-09-14):
stc自己没有用过

朋友说
如果代码和数据量大
那么运行就不是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