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我的Makefile没有SRC项

楼主(2007-05-04):
我看的书说如有多个文件要编译的话,就在SRC项的后面加入文件名,但是我的Makefile没有SRC项,正确来讲我的winavr里面的例子也没有SRC项啊,但是我试过它的是可以编译多个文件的。请问我想编译多个文件应该怎么做呢?我的Winavr的例子如下:
PRG            = stdiodemo
OBJ            = stdiodemo.o hd44780.o lcd.o uart.o
MCU_TARGET     = atmega16
OPTIMIZE       = -Os

DEFS           =
LIBS           =

# You should not have to change anything below here.

CC             = avr-gcc

CFLAGS        = -g -Wall $(OPTIMIZE) -mmcu=$(MCU_TARGET) $(DEFS)
LDFLAGS       = -Wl,-Map,$(PRG).map

OBJCOPY        = avr-objcopy
OBJDUMP        = avr-objdump

all: $(PRG).elf lst text eeprom

$(PRG).elf: $(OBJ)
    $(CC) $(CFLAGS) $(LDFLAGS) -o $@ $^ $(LIBS)

clean:
    rm -rf *.o $(PRG).elf *.eps *.png *.pdf *.bak
    rm -rf *.lst *.map $(EXTRA_CLEAN_FILES)

lst:  $(PRG).lst

%.lst: %.elf
    $(OBJDUMP) -h -S $< > $@

# Rules for building the .text rom images

text: hex bin srec

hex:  $(PRG).hex
bin:  $(PRG).bin
srec: $(PRG).srec

%.hex: %.elf
    $(OBJCOPY) -j .text -j .data -O ihex $< $@

%.srec: %.elf
    $(OBJCOPY) -j .text -j .data -O srec $< $@

%.bin: %.elf
    $(OBJCOPY) -j .text -j .data -O binary $< $@

# Rules for building the .eeprom rom images

eeprom: ehex ebin esrec

ehex:  $(PRG)_eeprom.hex
ebin:  $(PRG)_eeprom.bin
esrec: $(PRG)_eeprom.srec

%_eeprom.hex: %.elf
    $(OBJCOPY) -j .eeprom --change-section-lma .eeprom=0 -O ihex $< $@

%_eeprom.srec: %.elf
    $(OBJCOPY) -j .eeprom --change-section-lma .eeprom=0 -O srec $< $@

%_eeprom.bin: %.elf
    $(OBJCOPY) -j .eeprom --change-section-lma .eeprom=0 -O binary $< $@

# Every thing below here is used by avr-libc's build system and can be ignored
# by the casual user.

JPEG2PNM                = jpegtopnm
PNM2EPS                 = pnmtops
JPEGRESOLUTION          = 180
EXTRA_CLEAN_FILES       = *.hex *.bin *.srec *.eps

dox: ${JPEGFILES:.jpg=.eps}

%.eps:
    $(JPEG2PNM) $< |\
    $(PNM2EPS) -noturn -dpi $(JPEGRESOLUTION) -equalpixels \
    > $@
我应该改哪里呢?我试过只改“OBJ”为对应的文件,还是不行啊

楼主:
我找到了一个有src的

还是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放上来啊

怎么生成SRC,放上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