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2812简单c程序simulator调试求助

楼主(2007-05-04):
问题解决啦!假期就是人少啊,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可以发email给我zsx211@163.com。

题目写错了,应该是simulator,我以为simulink是仿真的意思^-^
同样的程序,只是把puts改成了printf,怎么就不行了呢?
stack和heap我改到1000H,也不行,到底怎么回事呢?

编译无错,运行时信息:
Trouble running Target CPU: Can't read from data memory 0x10000, check memory config [-2185]
====================
程序如下:
#include <stdio.h>
void Delay();
int i=0,count=0;
void main()
{
  while(1)
   {
//   puts("hello world!\n"); 就是这里,用puts没事,printf就不能用
     printf("hello world!\n");
     i++;
     Delay(5);
   }
}
void Delay(count)
{
  while(count>0)
  count --;
}
=====================
cmd文件如下:
-l rts2800.lib
-stack 400h
-heap 400H
MEMORY
{
  PAGE 0 : PROG(R)    :origin=0x3F8000,length=0x1FFF
  PAGE 0 : M0RAM(RW)    :origin=0x000000,length=0x400
  PAGE 1 : M1RAM(RW)    :origin=0x0000400,length=0x400
  PAGE 1 : L0L1RAM(RW):origin=0x008000,length=0x2000
}
SECTIONS
{

    .stack:>M1RAM,PAGE=1

}

网友A:
是想用matlab下调用CCS吗?

这个版的估计没几个人会这样用,估计国内也没多少人,仔细看一下例子,和matlab下相关文件夹里的内容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啦,是simulator

rt

网友A:
我还以为遇到可以一起深入讨论的人了

祝你顺利

网友B:
cmd的问题么?

是不是改一下cmd就好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