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magicARM2410平台FTP上载文件的问题

楼主(2007-05-06):
我用FlashFXP对Magic2410的开发板进行上载数据,但连接后显示:
"425 Can't open Transfer Link 列表错误!",
发送数据也是这样,请问是什么地方出现错误?如何处理?

我是先进行disk format后,再进行上载的.

网友A(2010-04-11):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
[右] 550 /A:/: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Or Permission denied.
[右] 列表错误
还有disk format如何进行,先F:format disk

后Y or N 怎么选择?

网友B:
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