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最近在s3c44b0x进行SDRAM扩展的问题上遇到困难!!

楼主:
按照三星的数据手册进行扩展肯定没问题,可是现在我要扩展的是一片
HY57V561620(4M*16Bit*4BANK) 总共32MByte,可是手册上没有相关的图例.我的接法如下(想要16bit data bus):S3C44B0X SDRAM(HY57V561620)
 A1^^^^^^^^^^^^^A0
 A2^^^^^^^^^^^^^A1
 ................

 A13^^^^^^^^^^^A12
 A23^^^^^^^^^^^BA0
 A24^^^^^^^^^^^BA1
别的控制信号应该都没有错.

我在ads下想将.axf加载进行仿真,可是根本进不去仿真状态,总是提示错误:

RDI Severe Error 00612:
Memory read/write error-
Can't re-enter debug state

我原来以为是虚焊或者是短路,后来重新焊接一快板子,可是还是一样.

我觉得应该是硬件问题,即使没有正确初始化,也应该能加载.axf文件啊,只是不正确执行罢了.可是现在根本就没办法加载,错误如上所述!

由于是ARM新手,所以我怀疑是上面的SDRAM没有正确连接,我怀疑是不是应该改成如下连接:

 S3C44B0X SDRAM(HY57V561620)
 A2^^^^^^^^^^^^^A0
 A3^^^^^^^^^^^^^A1
 ................

 A14^^^^^^^^^^^A12
 A23^^^^^^^^^^^BA0
 A24^^^^^^^^^^^BA1
请高手指点,尤其是在s3c44b0x上扩展过4M*16Bit*4BANK 的兄弟给点建议和指导,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