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各位大虾:smartarm2200网口下载zlg_boot.hex出问题了

楼主(2007-05-06):
用smartarm2200开发板上的网口下载zlg_boot.hex到片外flash中,出现了问题,不能顺利下载.AXD中运行程序后

超级终端界面如下:
Flash loader Program V1.0

1: Chip Erase
2: Sector Erase
3: Program Chip
4: Check
5: Run

Notice:Flash must be in BANK0 and Ram must be in BANK1!

    Please choise....
Successfully erased SST39F160 !
Hit '.' to continue !!

Flash loader Program V1.0 for EasyARM2200 Board

1: Chip Erase
2: Sector Erase
3: Program Chip
4: Check
5: Run

Notice:Flash must be in BANK0 and Ram must be in BANK1!

    Please choise....
    Please choise inter 32 hex to down...
:0200000480007A
:1000000018F09FE518F09FE518F09FE518F09FE5C0            :1000100018F09FE5805F20B9F0FF1FE518F09FE51D            :1000200004080080400000801C58018044000080CB                ..........
    ..........
:1005100005F0A0E10000C8E50000D4E50FE0A0E18F
:1005200006F0A0E10050A0E10000D4E50FE0A0E15A
:1005300006F0A0E10010A0E1050481E1F081BDE832
:1005400038402DE90040A0E10100A0E10250A0E107
:10055000000054E30A00000A0020A0E10400A0E12A
:100560000C1094E5DCFEFFEB010050E30400001AE0
:100570000520A0E10C1094E50400A0E140FFFFEB92
:100580003880BDE80000A0E3FCFFFFEA30402DE921
:1005900044D04DE20150A0E10040A0E1000054E34E
:1005A0001700000AB401D4E104108DE2950002E0C6
:1005B0000400A0E1FDFEFFEB010050E31000001A73
:1005C0000900DDE5FF00E19D

This file is not inter 32 bit hex file!!
Hit '.' to continue !!
文件不能顺利下载进flash中(串口下载也会出现同样问题),有用smartarm2200开发板碰到过类似问题的吗,求助各位大虾到底是什么问题,
不会是sst39vf160坏了吧,但通过JTAG可以将程序烧进flash,flash应该不会坏吧!

网友A:
在论坛上搜索一下吧

网友B:
要关掉防火墙

网友(2007-10-02):
我的也不能下载

网友C:
可以用redboot或u-boot,www.armecos.com有提供。

网友:
楼上可以说具体点吗?

网友:
看了

谢谢了,看了,先不说价钱,这个不是uclinux的

网友:
使用check竟然也错

Flash loader Program V1.0 for EasyARM2200 Board

1: Chip Erase
2: Sector Erase
3: Program Chip
4: Check
5: Run

Notice:Flash must be in BANK0 and Ram must be in BANK1!

    Please choise....
    Please choise inter 32 hex to down...
:0200000480007A
:1000000018F09FE518F09FE518F09FE518F09FE5C0

Check err at addr:0x80000000
Hit '.' to continue !!

网友D:
re

to gtw2008 :
    SmartARM2200的zlg_boot下载方式除了串口和网口之外,还可以使用产品光盘里面的\Chapter 5_uCLinux Operating System\BootLoader and Sources\zlg_boot\zlg_boot_SmartARM2200工程直接下载;由于前面两种方法都是没有经过协议检验的,因此下载过程中有可能出错,但是这3种方法一般都至少有一种可以成功下载zlg_b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