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移植UCOS时,出现“cannot find argument 'Reset Handler'"

楼主(2008-07-16):
是什么原因?
我用编译软件是MDK,这个程序,在同事那里编译能通过,所以程序应该没问题,请问各位DX遇到这种情况没?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楼主找一下'Reset Handler',是在哪定义的

楼主:
程序里没有定义Reset_Handler

我怀疑是复位后的入口地址,但不知道在哪里改。

网友B(2015-02-03):
文件夹下导入startup_stm32f10x_hd.s启动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