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Emulator怎么不能用啊

楼主(2008-07-21):
我用的是25针的并口Emulator,但是在启动的时候他总是提醒我
Can't Initialize Target CPU:
Error 0x80002240/-402
Fatal Error during: Initialization, OCS, Control,
This error was generated by TI's USCIF driver.

SC_ERR_HUNG_COMMAND <-402>
Failure due to the controller command finish taking too long.

I/O Port = 378
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楼主: 我的Emulator怎么不能用啊

复位下硬件仿真器,看可以不呢?

网友B:
个人见解

1:仿真器的驱动是否安装好
2:并口模式是否设置正确
3:仿真器和DSP板的电源是否正常
4:与DSP板的连接是否正常

如果有DSP的开发板可以先连接线试试看,解决了再连接你的目标板

网友C(2008-08-25):
我也碰到过

经常有的事。

网友D:
如果坏了,请换一下接口245的芯片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