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晶体管做测温电路的优点是什么?

楼主(2008-07-22):
如图,对照采用热敏电阻做温度测量,这种采用晶体管做测温传感器的优势在哪些方面?据我所了解的只是知道此种电路好像精度比较高0-70'C范围+/-1.5'C;系统一般不需对温度进行校正。
难道每颗晶体管的温度特性就这么好?
请高手帮忙解惑下。

网友A:
回楼上

你的图和你说的有点不符
你说的那个方法是简单的测晶体管结电压,根据晶体管不同型号而有所差别,但是差别不大,能做到1.5的精度
但是你那个图的方法是高精度的方法,可以到0.1的精度,但是需要高分辨率的AD.

网友B:
线性度比热敏电阻好些

网友C:
用恒流供电,有味道

网友D:
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