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programming ,下载程序不成功,显 Can't Acquire Device

楼主(2008-07-25):
在用programming ,下载程序不成功,显" Can't Acquire Device"
这个device在哪里去弄啊

网友A:
请看编程芯片的型号是否和项目中选择的型号一致

网友B:
DEVICE指的是PSOC芯片

一般是4根(或5根)ISSP线没有连接好。型号不对会提示其他信息。DEVICE指的是PSOC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