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710的UART

楼主(2007-05-17):
请教大家一下:我的UART的程序是参考ST网站上的写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但是我的超级终端上面什么也收不到,我用的是UART2,请问还要有其他要设置的地方么?我把我的程序贴上:
#define UART0_Rx_Pin (0x0001<<8)   /*  TQFP 64: pin N?63 , TQFP 144 pin N?143 */
#define UART0_Tx_Pin (0x0001<<9)   /*  TQFP 64: pin N?64 , TQFP 144 pin N?144 */

#define UART1_Rx_Pin (0x0001<<10)  /*  TQFP 64: pin N?1  , TQFP 144 pin N?1   */
#define UART1_Tx_Pin (0x0001<<11)  /*  TQFP 64: pin N?2  , TQFP 144 pin N?3   */

#define UART2_Rx_Pin (0x0001<<13)  /*  TQFP 64: pin N?5  , TQFP 144 pin N?9   */
#define UART2_Tx_Pin (0x0001<<14)  /*  TQFP 64: pin N?6  , TQFP 144 pin N?10  */

#define UART3_Rx_Pin (0x0001<<1)   /*  TQFP 64: pin N?52 , TQFP 144 pin N?123 */
#define UART3_Tx_Pin (0x0001<<0)   /*  TQFP 64: pin N?53 , TQFP 144 pin N?124 */

//#define Use_UART0
//#define Use_UART1
#define Use_UART2
//#define Use_UART3

   #ifdef Use_UART0
     #define  UARTX  UART0
     #define  UARTX_Rx_Pin  UART0_Rx_Pin
     #define  UARTX_Tx_Pin  UART0_Tx_Pin
     #define  UARTX_Periph  UART0_Periph
   #endif /* Use_UART0 */

   #ifdef Use_UART1
     #define  UARTX  UART1
     #define  UARTX_Rx_Pin  UART1_Rx_Pin
     #define  UARTX_Tx_Pin  UART1_Tx_Pin
     #define  UARTX_Periph  UART1_Periph
   #endif /* Use_UART1 */

   #ifdef Use_UART2
     #define  UARTX  UART2
     #define  UARTX_Rx_Pin  UART2_Rx_Pin
     #define  UARTX_Tx_Pin  UART2_Tx_Pin
     #define  UARTX_Periph  UART2_Periph
   #endif /* Use_UARTX */

   #ifdef Use_UART3
     #define  UARTX  UART3
     #define  UARTX_Rx_Pin  UART3_Rx_Pin
     #define  UARTX_Tx_Pin  UART3_Tx_Pin
     #define  UARTX_Periph  UART3_Periph
   #endif /* Use_UART3 */

unsigned char hex[12]="Hello world", txt[12],Device;
unsigned int temp;
int Res;

u16 i;
u16 UARTStatus;
u8 bBuffer[4]={'S','T','R','7'};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 DEBUG */
        RCCU_Div2Config(DISABLE);                        // Enable DIV2
    RCCU_MCLKConfig(RCCU_DEFAULT);                    // Configure MCLK = RCLK
    RCCU_FCLKConfig(RCCU_DEFAULT);                    // Configure FCLK = RCLK
    RCCU_PCLKConfig(RCCU_DEFAULT);                    // Configure PCLK = RCLK
    RCCU_PLL1Config(RCCU_PLL1_Mul_12, RCCU_Div_2) ;        // Configure the PLL1 ( * 12 , / 2 )
    while(RCCU_FlagStatus(RCCU_PLL1_LOCK) == RESET);// Wait PLL to lock
    RCCU_RCLKSourceConfig(RCCU_PLL1_Output) ;    // Select PLL1_Output as RCLK clock
 ConfigGPIO();
  GPIO_Config(GPIO0, UARTX_Rx_Pin, GPIO_IN_TRI_CMOS);
  GPIO_Config(GPIO0, UARTX_Tx_Pin, GPIO_AF_PP);
 // UART_Init(UARTX);
  UART_OnOffConfig(UARTX, ENABLE);
  UART_FifoConfig(UARTX, ENABLE);
  UART_FifoReset(UARTX, UART_RxFIFO);        // Reset the UART_RxFIFO
  UART_FifoReset(UARTX, UART_TxFIFO);        // Reset the UART_TxFIFO// Disable FIFOs
  UART_LoopBackConfig(UARTX, DISABLE);
  UART_Config(UARTX, 9600, UART_NO_PARITY, UART_1_StopBits, UARTM_8D);
//  UART_RxConfig(UARTX, ENABLE);
 // UART_ItConfig(UARTX, UART_RxBufFull, ENABLE);
      while(!((UART_FlagStatus(UARTX)) & UART_TxEmpty));
      GPIO_BitWrite(GPIO2, 12, 0x01);

while(1)
  {
    for(i=0;i<4;i++)
    {
      UART_ByteSend(UARTX, (u8 *)&bBuffer);
      /* wait until the data transmission is finished */
    }
      while(!((UART_FlagStatus(UARTX)) & UART_TxEmpty));
      GPIO_BitWrite(GPIO2, 13, 0x01);
 //   for(i=0;i<4;i++)
  //  {
        /*  wait until data is received */
  //    while(!(UART_FlagStatus(UARTX) & UART_RxBufFull));
  //   GPIO_BitWrite(GPIO2, 13, 0x01);
      /* Get the received data, set the guard time to 0xFF */
  //    UARTStatus = UART_ByteReceive(UARTX, (u8 *)&bBuffer, 0xFF);
  //  }
   }

}

网友A:
你检查一下超级终端的设置

UART_Config(UARTX, 9600, UART_NO_PARITY, UART_1_StopBits, UARTM_8D);
是不是与上面的相吻合。如果有示波器,看看连线上是否有波形。

楼主:
设置没有问题

设置没有问题,我用示波器看有波形,但是很乱,问题是超级终端上面什么也收不到,我的两块板子都这样

网友A:
那说明你的硬件电路有问题。

楼主:
呵呵 谢谢!是板子的问题

呵呵,我仔细的对了一下电路,果然是板子的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