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TCP通信实验问题?

楼主(2008-07-29):
版主及各位:《ARM嵌入式系统实验教程一》中的5.5TCP通信实验中的WEB服务器任务程序中的:if(tempdata[5]==' ')这句得注释是“请求网页?”,我想问它是如何请求网页的,因为它并不是标准的HTTP请求格式?而后面的HTTP应答倒是标准的格式,这是为什么?高手指教一下,多谢!

网友A:
简单实现可以简化判断,

    因为没有文件系统,而且只有一个网页,所以只要有请求一定是这个页面,那就不用再分析文件名,文件路径了。
    如果复杂实现,要访问不同页面或资源,就必须增加判断分析用的代码。
    www.armecos.com上有完整FTP-WEBSERVER-SD/CF测试代码,你可以试试。

楼主:
谢谢

可是我的板子是自己做的,不是EASYARM2200,所以有些硬件不一样,恐怕不能用你的程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