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串口COM0终端下不能正确接收键盘输入

楼主(2008-07-29):
-------------------------------------------------------------
s3c2410_串口 COM0 终端下不能正确接收键盘输入
-------------------------------------------------------------
硬件:买的s3c2410核心板,自己做的外围接口板。

软件:由vivi引导,移植了linux2.4

问题描述:

s3c2410的COM0串口连接超级终端后,不能正确地接收键盘的输入。
如我输入ls,显示的可能就是am
如我输入ifconfig,显示的就是别的字符。
(同样的个数,但是字符不是我输入的)

(一个一个字符尝试N遍后,可以得到想要的命令)

-------------------------------------------------------------
问题的现象有:

1. s3c2410的COM0串口连接超级终端后,启动电源,由vivi引导。
   此时不进入系统,进入vivi的命令界面
   vivi>
   我一直键盘上按着a,显示的是:
vivi> aaaacaaaaccacaacaaacacaacacccaacacccac

   我一直键盘上按着b,显示的是:
vivi> fbffffbffffbfbfbfbffffffbffffbffff

   我一直键盘上按着c,显示的是:
vivi> 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

   我一直键盘上按着d,显示的是:
vivi> ddlddllllllllddddllddllllldllddll

   我一直键盘上按着e,显示的是:
vivi> eggememeemmoeomgmemooommegmemoomeommoeem

   我一直键盘上按着f,显示的是:vivi> 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我一直键盘上按着f,显示的是:
vivi> 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

   我一直键盘上按着m,显示的是:
vivi> mmommoomoomomommmmmmmmmmmoommomoommomm

   我一直键盘上按着z,显示的是:
vivi> ~~~zz~zzzz~~z~~~z~~~~~zzz~~zzz~~~

   ......

2. 我进入linux后,在终端提示符下
   键盘的输入也不能正确显示在终端提示符下
   如我本来在终端提示符下想输入ifconfig,
       终端上显示为:[/mnt/yaffs]yfconf{g
   又一次在键盘里输入ifconfig字符后,
       终端上显示为: [/mnt/yaffs]kfconfyg
   再输入,终端上显示的还有如 kfconfkg, {fconfyg, yfconf{g 等。

3. 在ADS下,编写了对串口操作的程序(可对COM0,COM1操作)
   程序不断地想COMn输出字符a (都是115200 8N1)

   当Uart_Select(0); 时,向COM0输出数据,发现:
   PC上接收COM0的终端接收字符a比较慢,字符一个一个出现

   当Uart_Select(1); 时,向COM1输出数据,发现:
   PC上接收COM1的终端接收字符a很快,1s内接收显示10多个字符

4. 以前硬件调试时,还出现过乱码问题。如我在终端下ls命令
   输出的目录,在终端显示下有很多乱码。
   后来我换了一个MAX3232,这个乱码问题好像是解决了,
   但是终端不能正确接收键盘字符的问题一直有。

-------------------------------------------------------------
问题排除:

超级终端下我的设置应该没有问题,都是115200,8N1,硬件流无

这个问题应该与vivi,嵌的操作系统linux没有关系吧:
用ADS下的裸程序向COM0发出'a',为什么PC上接收和显示'a'的速度很慢呢?
(同样的程序,同样的寄存器配置COM1就很快。)

MAX3232应该没有问题,COM0, COM1是接在一个MAX3232芯片上。

核心板没有问题,因为放在博创的试验箱上COM1就正常。

-------------------------------------------------------------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请了解的朋友指点,感谢

网友A:
可能是晶体频率的误差恰好临界

另外,你的接口板结构是什么?

网友B(2013-05-10):
问题解决了没?怎么改的?

网友C:
等着看答案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