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68调试出错

楼主(2008-07-29):
    if ( PLLSTAT & (1 << 25) )
    {
        PLLCON = 1;                        // Enable PLL, disconnected
        PLLFEED = 0xAA;
        PLLFEED = 0x55;
    }

用H-JTAG调试,执行到PLLFEED = 0x55;时,AXD就不行了,显示:RDI severe erroe 00602:can't halt target and make it enter DEBUG state;
大师们帮我分析下原因,谢谢

网友A:
zhaoyingf

您好!
  猜测可是您对PLL的初始化不正确,把CPU频率设置过高导致,所以您需要找到smartarm2300的例程来实验1下,重点是对比初始化代码。
                                                               By ltt

楼主:
TO ZLGArm

您好!
  猜测可是您对PLL的初始化不正确,把CPU频率设置过高导致,所以您需要找到smartarm2300的例程来实验1下,重点是对比初始化代码。
                                                               By ltt

* - 本贴最后修改时间:2008-7-29 18:16:39 修改者:zLgArM

非常感谢,代码我会再仔细看看,关键这段代码是初始化PLL的第一句,这是PLL应该还没有被初始化,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代码是在TargetResetInit里啊

楼主:
PLLFEED操作

另外PLLFEED操作,需要连续两个AMB周期,难道不能单步运行吗

网友B:
这里只有两个可能

对,这里不要单步运行。

先enable PLL, 断PLL, 在断了以后,再disable PLL.
这些步骤不能少。

还有可能就是,PLL的值没设对,M和N。

楼主:
公布结果

应该是在配置PLL之前,没有初始化V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