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那位兄弟做过ethernut1.3g

楼主(2007-05-24):
我把basemon.hex下载进芯片,按书上说明把主机ip设定成192.168.1.1
然后pin192.168.1.2,始终不通,但是主机上显示网络已经接通,window's有下角有两个小显示器,网线是互连的,我用51上网卡使用过,通的
有个问题,就是hex肯定没问题,就是熔丝文件,书上没给,我就没设,这会影响程序执行吗,图纸没有改动,硬件我觉得没问题,我在超级终端也按要求设定了,按主空格建,再去按复位建,网卡复位了,指示灯正常,但是超级终端没有内容,串口线也接了,小弟一次用128,还请指教

网友A:
ethernut1.3g

我以前也用过ethernut1.3g,用的是自己编译的程序,可以调通的,熔丝要配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