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编译器问题

楼主(2007-05-26):
今天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程序中的逻辑和quartus 编译器波形仿真图刚好相反,向老师请教了下,他看了下说偶然有这种情况是正常的,但是我一连编译了很多次,拨行图一直这样反着,难道某种格式她句容易看反了吗??
我以前用着一直没有问题的,今天郁闷了!!
程序如下,附件为波形图,希望哪位用别的仿真器帮我看看效果是不是一样的??谢谢
    P1_data:process(clk,start,Radix_fb)
        variable wr_coun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others=>'0');
    begin
        if(start='1') then -- 高电平初始化
            ram_en <='1';ram_wr_en<='1';wr_count := (others=>'0'); -- 第一阶段
            finish <= '0';
        elsif(Radix_fb='1' and ram_en='0') then -- 第二阶段反馈,即进入第三阶段
            ram_en <='1';ram_wr_en<='0';wr_count := (others=>'0'); -- 第三阶段
            finish <= '1'; -- 高电平时接收到数据为正确的结果
        else
            if(clk'event and clk='1' and ram_en='1') then -- 在一、三阶段
                if(wr_count="11111111")then
                    if ram_wr_en='1' then -- 第一阶段
                        P1_wr_adr <= wr_count;
                        P1_re_in <= re_in;P1_im_in <= re_in;-- 从数据线上接收数据
                        ram_en <='0'; -- 进入第二阶段
                    else
                        P1_rd_adr <= wr_count;
                        re_out <= P1_re_out;im_out <= P1_im_out;-- 把结果送回数据线
                    end if;
                    finish <='0';
                else
                    if ram_wr_en='1' then
                        P1_wr_adr <= wr_count;
                        P1_re_in <= re_in;P1_im_in <= re_in;
                    else
                        P1_rd_adr <= wr_count;
                        re_out <= P1_re_out;im_out <= P1_im_out;
                    end if;
                    wr_count := wr_count+'1';
                end if; -- wr_count
            end if; -- clk
        end if; -- start
    end process P1_data;

楼主:
主要是 start 和 ram_en 的两个波形有问题

主要是 start 和 ram_en 的两个波形有问题,因为这是控制信号

希望高手指点这个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