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BOOT中搬移代码到SDRAM的疑问

楼主(2008-08-06):
我的硬件平台是S3C2410,NAND FLASH 64M,SDRAM 64M。研究UBOOT的start.S时发现他本身有一段代码用来复制自身到SDRAM中去的,如下:
relocate:            /* relocate U-Boot to RAM */
 adr r0, _start          /* r0 <- current position of code */
 ldr r1, _TEXT_BASE      /* defined position of code =0x33f8'0000*/
                             /* test if we run from flash or RAM */
 cmp r0, r1                  /* don't reloc during debug */
 beq stack_setup
 ldr r2, _armboot_start
 ldr r3, _bss_start
 sub r2, r3, r2
 add r2, r0, r2
copy_loop:
 ldmia r0!, {r3-r10}
 stmia r1!, {r3-r10}
 cmp r0, r2
 ble copy_loop
为什么资料上还要移植vivi中的一大段代码(如下),用来做为复制uboot代码到SDRAM?两个功能有区别吗?
#ifdef CONFIG_S3C2410_NAND_BOOT
copy_myself:
 mov r10, lr
@ reset NAND
 mov   r1, #NAND_CTL_BASE
 ldr   r2, =0xf830           @ initial value
 str   r2, [r1, #oNFCONF]    @ #define oNFCONF 0x00
 ldr   r2, [r1, #oNFCONF]
 bic   r2, r2, #0x800        @ enable chip
 str   r2, [r1, #oNFCONF]
 mov   r2, #0xff             @ RESET command
 strb  r2, [r1, #oNFCMD]     @ #define oNFCMD 0x04
 mov   r3, #0                @ wait
 ...
 ...

网友A:
nandflash不能直接执行代码

如果是从nandflash启动,那么一开始,IC加电后硬件把nandflash最开头的4k代码复制到内部ram里执行。而nandflash本身不能直接执行代码。所以要继续执行,得把代码拷贝到sdram里。
所以head.S里有部分代码的作用就是把nandflash开头的bootloader如uboot或者vivi拷贝到sdram里,然后在sdram里再继续执行。
你看vivi代码:
#ifdef CONFIG_S3C2410_NAND_BOOT
copy_myself:
mov r10, lr
...

这不是说明了吗?如果是配置成从nandflash启动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