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图,灯却不亮,为什么?

楼主(2007-05-29):
当电源接通后,没有一个灯亮,而且R2还很热,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请帮帮我这位新手,感激不尽啊! 以下是在PIC16F84A八位单片机内的程式和电路图(使用MPLAB IDE V7.60):
######################################
list p=16F84A
#include __CONFIG _CP_OFF & _WDT_ON & _PWRTE_ON & _RC_OSC ORG 0x000 CODE
CLRF PORTA
CLRF PORTB
BSF STATUS, RP0
MOVLW b'00000000'
MOVWF TRISB
BCF STATUS, RP0
MOVLW 0xff
MOVWF PORTB
Loop
  MOVLW 0xff
  MOVWF PORTB
GOTO Loop
end
##########################################

网友A:
这个电路太糟糕了

8个220R电阻并联是27.5R,电流180毫安。前面的R2又是100R。
   不亮是好事,不然单片机完蛋了

网友A:
220欧电阻太小

电流太大,管脚内部保护,故不输出

楼主:
征求解决良方

原来如此,这款单片机的工作电流必须小于2毫安....以上的电路配备都是我在电子店买的(发誓绝对没画错),请问要如何修改方能使PIC16F84A正常操作?

网友B:
电源串个7805,程序加个ORG

叫你出差,不告诉你去哪里,你找的到吗?

网友C:
去问初中生.

网友D:
我受不了楼主了…………

把所有LED等都反过来安装,芯片内部驱动LED脚位加下拉,输出“0”为LED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