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菜单的问题,1602的驱动

楼主(2008-08-15):
1602的驱动没有问题,编译以后提示
1602.C(112): warning C182: pointer to different objects
有问题吗?如果有怎末改呢?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INE1     0
#define  LINE2     1
#define  LINE1_HEAD        0x80
#define  LINE2_HEAD        0xC0
#define  LCD_DELAY_TIME      40
#define  DATA_MODE         0x38
#define  OPEN_SCREEN       0x0C
#define  DISPLAY_ADDRESS   0x80
#define  CLEARSCREEN    LCD_en_command(0x01)

#define  HIGH    1
#define  LOW     0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define  ZERO    0
#define  MSB    0x80
#define  LSB    0x01

#define  Null     0
#define  LCDIO    P2

#define UP               '3'
#define Down        '7'
#define Esc            'B'
#define Enter        'F'

sbit LCD1602_RS=P0^7;   //data command select  1 data  0 command  pin 4
sbit LCD1602_RW=P0^6;   //read write select   1 read   0 write     pin 5
sbit LCD1602_EN=P0^5;   //LCD enable signal             pin 6

/********************************************************************/

void LCD_delay(void);//lcd delay function
void LCD_en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write command function
void LCD_en_dat(unsigned char temp);//write data function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set display address function
void LCD_write_char( unsigned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write lcd a character function      LCD_write_char  (列,行,'字符')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write lcd string function      LCD_write_string(列,行,"字符串")
void LCD_init(void);//lcd initize function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delay function

void ShowMenu(void);

void Menu_Change(unsigned char KeyNum);

/**************************************************************/

   struct MenuItem

    unsigned char  MenuCount;         //当前层节点数
    unsigned char  *DisplayString;     //菜单标题

    struct MenuItem *ChildrenMenus; //子节点
    struct MenuItem  *ParentMenus;     //父节点

    void (*Subs)();                   //节点函数

};

/*********************************************************************/

 void TimeSet(void)
{
 LCD_write_string(0,0,"1.Time Set");
}

void DateSet(void)
{
//put_s("DateSet");
LCD_write_string(0,0,"Date Set");
}

void AlertSet (void)
{
//put_s("AlertSet");
  LCD_write_string(0,0,"Alert Set");
}

void NullSubs(void)
{
}

  struct MenuItem TimeMenu [4];
   struct MenuItem MainMenu [5];

struct MenuItem TimeMenu[4]=

{ // MenuCount         DisplayString             Subs                ChildrenMenus        ParentMenus
     {4,              "1.Time Set",             TimeSet,            Null,                MainMenu},
     {4,             "2.Date Set",              DateSet,            Null,                MainMenu},
     {4,             "3.AlertSet",              AlertSet,            Null,                MainMenu},
     {4,               "4.Back",                  NullSubs,            MainMenu,            MainMenu},
};

/*****************************************************************/
    //结构体指针,指向结构体后由内部函数指针指向功能函数

  struct MenuItem (*MenuPoint) = MainMenu;
  unsigned char DisplayStart   = 0;            //显示时的第一个菜单项
  unsigned char UserChoose     = 0;             //用户所选菜单项
  unsigned char DisplayPoint   = 0;            //显示指针
  unsigned MaxItems;                                //同级最大菜单数
  unsigned char ShowCount      = 2;               //同屏显示菜单数

void ShowMenu(void)

{
      unsigned char n;

     MaxItems = MenuPoint[0].MenuCount;//定义最大同级菜单

     DisplayPoint = DisplayStart;

     for(n=0;DisplayPoint<MaxItems&&n<ShowCount;n++)

         {
           if(DisplayPoint==UserChoose)

           LCD_write_string(0,n,"->");

           LCD_write_string(2,n,MenuPoint[DisplayPoint++].DisplayString);

         }

}

/******************************************************************/
void LCD_en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LCDIO=command;
 LCD1602_RS=LOW;
 LCD1602_RW=LOW;
 LCD1602_EN=LOW;
 LCD_delay();
 LCD1602_EN=HIGH;
}

/********************************************************************/

void LCD_en_dat(unsigned char dat)

{
 LCDIO=dat;
 LCD1602_RS=HIGH;
 LCD1602_RW=LOW;
 LCD1602_EN=LOW;
 LCD_delay();
 LCD1602_EN=HIGH;
}

/********************************************************************/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
 unsigned char address;
 if (y == LINE1)
  address = LINE1_HEAD + x;
 else
     address = LINE2_HEAD + x;
 LCD_en_command(address);
}

/********************************************************************/

void LCD_write_char( unsigned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

{
 LCD_set_xy( x, y );
 LCD_en_dat(dat);
}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LCD_set_xy( X, Y ); //set address

    while (*s)         // write character
    {
     LCDIO=*s;
        LCD_en_dat(*s);
 s ++;
    }
}

/********************************************************************/

void LCD_init(void)

 CLEARSCREEN;//clear screen
 LCD_en_command(DATA_MODE);//set 8 bit data transmission mode
 LCD_en_command(OPEN_SCREEN);//open display (enable lcd display)
 LCD_en_command(DISPLAY_ADDRESS);//set lcd first display address
 CLEARSCREEN;//clear screen
}

/*********************** OTHER PART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j=0;
    for (i=n;i>0;i--)
     for (j=0;j<1140;j++);

}

/*****************************************************************************/

void Menu_Change(unsigned char KeyNum)
{
        //if(KeyNum)
    //    {
           switch(KeyNum)
           {
                           case UP:
                             UserChoose --;
                             if (UserChoose ==255)
                             {
                                   UserChoose = 0;//上翻截至,如果要回滚赋值MaxItems-1
                             }
                             break;

                        case Esc:
                             if (MenuPoint[UserChoose].ParentMenus != Null)
                             {
                                   MenuPoint = MenuPoint[UserChoose].ParentMenus;
                                UserChoose = 0;
                                DisplayStart = 0;
                            }
                            break;

                        case Down:
                             UserChoose ++;
                             if (UserChoose == MaxItems)
                             {
                               UserChoose = MaxItems-1;//下翻截至,如要回滚赋值为0
                             }
                             break;

                        case Enter:
                             if (MenuPoint[UserChoose].Subs != NullSubs)
                             {
                               (*MenuPoint[UserChoose].Subs)();
                             }
                             else if (MenuPoint[UserChoose].ChildrenMenus != Null)
                             {
                               MenuPoint = MenuPoint[UserChoose].ChildrenMenus;
                               UserChoose = 0;
                               DisplayStart = 0;
                             }
                             break;

                       default:break;
            }
            if (UserChoose%ShowCount==0)           //一屏只能显示ShowCount行
              DisplayStart = UserChoose;
            else if(UserChoose==1||UserChoose== 3)
               DisplayStart = UserChoose-1;           //实现滚屏的关键
            LCD_en_command(0x01);               //液晶清屏,根据不同液晶函数自行修改
            delay_nms(5);                           //液晶为慢速器件
            ShowMenu();
        }
//}

/*******************************************************************************************************************************/

void main()

{
 LCD_init();
// Init_Menu();
 ShowMenu(); //欢迎界面显示
 while(1)
 {
   //    Menu_Change(get_key());
  }
}